8个74hc138译码器级联问题

楼主(2022-12-07):
点阵用的是hub75接口,行控制信号只有A,B,C三个信号,芯片是icn2012(集成了138译码器),一共8个,icn2012的oe1接vcc,oe2接地,问一下这A,B,C三个信号到底应该给什么样的数据,才能控制8个译码器的32个引脚。看了网上的138译码器级联都是需要至少一个片选的,问题我的这个没有片选,我是真的没想明白,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将你上面说到的东东,手册仔细读一读,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上面说到的东东,手册仔细读一读,问题就解决了。

对了,只是数据手册只有五页,属实没读明白

网友A:
读不懂说明,缺少基础知识,降低一下题目难度吧。又或补一下基础。

网友B:
这就是8开 的扫描率,不用 译码器级联

你只要控制列的位置就可以实现点阵的显示。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492&pid=1123619

网友C:
138译码器不能级连,级连译码器要用238

网友D:
用9个138,一个做片选。8个输出接其他8个138低电平使能,其他8个138  A,B,C并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8译码器不能级连,级连译码器要用238

咦?我似乎得到了新的答案,此话怎讲呀,大佬,我在百度上查了都是可以级联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9个138,一个做片选。8个输出接其他8个138低电平使能,其他8个138  A,B,C并联 。

应用里面不允许,只有8个,且全部使能,所以我现在也有点想不明白3个引脚如何控制8个138了

网友D:
8个 138 ABC并联 ,3个使能并联就能行吧。

网友D:
接上贴,3个使能端并联时要交叉一下,四个搞电平有效与4个低电平有效连。另外四个高电平与四个低电平连,剩下的8个低电平有效使能端链接到一起。

网友D:
仿真验证过,三个使能端的链接交叉为:
芯片编号           IC1    ICI2    IC3   IC4     IC5     IC6     IC7    IC8
输入a连接         G1     G2a    G2b    G1     G2a    G2b     G1     G2a
输入b连接         G2b    G1     G2a    G2b   G1      G2a     G2b   G1
输入c 连接        G2a    G2b    G1     G2a   G2b     G1      G2a    G2b
138的ABC并联

网友E(2024-04-10):
icn2012可以用74LS138+UN2008替代,采用8个74LS138+4个UN2008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F:
你要搞清楚是5到32线还是6到64线的译码输出,具体提供原理图才能知道如何接线。

网友G:
8个138一共是64个输出,3根线只能表达8个不同的状态,所以要求是无理的,基础知识没学好。

网友H:
请提供实物照片或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