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arduino小车轮速差异?

楼主(2022-12-07):
直流电机相同设置,但运行时两轮轮速不同导致无法直线行驶。求思路,用延时函数吗?还是有一些库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直接闭环控制吧。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轮子转动位置。开环控制电机差异等的,估计不好弄。

网友B:
开环肯定不可能了,闭环可以好很多。也有另外的情况,比如向前直走5米,在退回来5米,跑10次。就算是闭环也不一定能回到原点。因为轮胎的摩擦力也不一定相同。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向实际出发,不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