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单片机秒表怎么把最长记时时长设置为9分59秒99(内有仿真图和程序)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51单片机秒表的程序:
精度为0.1s
有启动按钮、暂停按钮及清零按钮。
每到一秒钟有声音提醒功。
现在如何设置最长记时时长是9分59秒99,且记时到上限时报警。
单片机小白,求各位大佬看到了可以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仿真

仿真

keil程序

网友A(2022-12-08):
每计一次时,就与目标值(9xx....)比较一下,不就好了吗。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不到的呢?

网友B:
楼上正解,使用if语句做比较判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