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滚动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两位数码管)

楼主(2022-12-07):
矩阵键盘1-F,使用2位数码管,实现连续的2位数的输入,即按下第一个按键个位数,按下第二个按键为十位数。
附件里面包含源代码和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请大家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KEY_MATRIX_PORT        P2        //使用宏定义矩阵按键控制口
#define SMG_A_DP_PORT        P1        //使用宏定义数码管段码口
void Dispaly();
void delay(u16 ms);
u8 key_matrix_ranks_scan(void);
u8 DATE[2];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0~F的段码数据
u8 gsm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u8 key;
    while(1)
    {
                key=key_matrix_ranks_sca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key!=0)  //若按键按下,数组中每一位数字向前移动一位
         {
                        DATE[1]=DATE[0];
            DATE[0]=key-1;
         }
                 Dispaly(); //数码管显示
    }

}

void Dispaly()
{

        P3=0xFd;SMG_A_DP_PORT=gsmg_code[DATE[0]];delay(1); SMG_A_DP_PORT=0x00;
        P3=0xFe;SMG_A_DP_PORT=gsmg_code[DATE[1]];delay(1); SMG_A_DP_PORT=0x00;

}

u8 key_matrix_ranks_scan(void)
{
        u8 key_value=0;

        KEY_MATRIX_PORT=0xf7;//给第一列赋值0,其余全为1
        if(KEY_MATRIX_PORT!=0xf7)//判断第一列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消抖
                switch(KEY_MATRIX_PORT)//保存第一列按键按下后的键值
                {
                        case 0x77: key_value=1;break;
                        case 0xb7: key_value=5;break;
                        case 0xd7: key_value=9;break;
                        case 0xe7: key_value=13;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0xf7);//等待按键松开

        KEY_MATRIX_PORT=0xfb;
        if(KEY_MATRIX_PORT!=0xfb)
        {
                delay(10);//消抖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b: key_value=2;break;
                        case 0xbb: key_value=6;break;
                        case 0xdb: key_value=10;break;
                        case 0xeb: key_value=14;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0xfb);

        KEY_MATRIX_PORT=0xfd;
        if(KEY_MATRIX_PORT!=0xfd)
        {
                delay(10);//消抖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d: key_value=3;break;
                        case 0xbd: key_value=7;break;
                        case 0xdd: key_value=11;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15;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0xfd);

        KEY_MATRIX_PORT=0xfe;
        if(KEY_MATRIX_PORT!=0xfe)
        {
                delay(10);//消抖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e: key_value=4;break;
                        case 0xbe: key_value=8;break;
                        case 0xde: key_value=12;break;
                        case 0xee: key_value=16;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0xfe);

        return key_value;
}

void delay(u16 ms)//延时函数1=1ms
{
          int p,j;
  for(p=0;p<ms;p++)
  {
          for(j=0;j<110;j++);
  }
}

Keil代码与Proteus7.5 8.13版本的仿真下载(注意:可能不能兼容其他版本 建议用7.5 ;8.13版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