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显示的问题,仿真可以实物不行,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2-12-07):
是这样的,本人刚学单片机不久,最近玩这个12864没玩好,就杠上了。已经连续一个多星期晚上弄这个LCD12864了,没弄好,吃不好睡不好奈何能力有限,硬是拿他没辙,所以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不胜感激!
本人自己焊的板子,板子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本人拿另一个软件(软件2)跑起来是正常的,见图2
但是这个软件1仿真跑起来是正常可以跑的,但是一上板子就什么都没有了,见图1.最后反复核查了板子没发现问题,所以认为是软件1有问题。
百度过有说是时序有问题,有说是延时的问题,反正我自己试了很久是没有能力解决的,所以想请网上的大佬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图3是软件1在仿真上跑起来
程序1里面有仿真文件
两个程序的引脚定义都调整是一样的,传的是没调过的原始文件,板子是按照程序1的引脚焊接的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036-贪吃蛇 俄罗斯方块 万年历.rar

程序1

程序2

网友A:
这个程序好像是楼主把几个程序硬连接起来的。要不先把程序分开了,在调试一下。比如开中断的这些,可以在主程序里一次搞定,不用在每一个子程序里单独开中断和定时器设置。

网友B:
1、再细读一下屏的手册,要点:对比一下手册与仿真图引脚的差异。保证实图在原理上说得通。
2、将引线焊死,以免松动。保证各线连接符合原理图,此项要细心!
3、量测各引脚电压,当在你认知的范围内。
4、走单步调试。
接下来看你的运气了。GOOD LUCK!

网友C:
我的思路是,既然程序1不好使,那就先用程序2做显示,然后把程序1里面的其他东西一点一点的挪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