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器程序修改功能增加,求大神帮忙指导如何改动下

楼主:
首先感谢ID:941754大佬提供的源程序,原文链接

源程序中:
无物品时,数码管显示P
有物品通过开始计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每计满100个,蜂鸣器响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Q=P3^7;
//按键
sbit K1=P3^0;
sbit K2=P3^1;
bit flag_KEY=0; //按键松开标志位
//数码管引脚
sbit Num1=P2^0;
sbit Num2=P2^1;
sbit Num3=P2^2;
sbit Num4=P2^3;
unsigned char ScanTime=1; //数码管4个位
unsigned int Num=0;
//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SEG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lay()
{
        P0=0x00;
        P2=0xFF;
  switch(ScanTime)
        {
          //----------数码管第1位--------------
                case 1:
                        if(Num==0)
                        {
                                P0=0x00;
                        }
                        else
                        {
                                P0=SEG_Tab[Num/1000];
                        }
                                Num1=0;
                break;
          //-----------数码管第2位-------------
                case 2:
                        if(Num==0)
                        {
                                P0=0x00;
                        }
                        else
                        {
                                P0=SEG_Tab[Num/100%10];
                        }
                        Num2=0;
                break;
                //-----------数码管第3位-------------
                case 3:
                        if(Num==0)
                        {
                                P0=0x00;
                        }
                        else
                        {
                                P0=SEG_Tab[Num/10%10];
                        }
                          Num3=0;
                break;
                //-----------数码管第4位-------------
                case 4:
                        if(Num==0)
                        {
                                P0=0x73;
                        }
                        else
                        {
                                P0=SEG_Tab[Num%10];
                        }
                        Num4=0;
                break;
         //------------------default---------------
                default: break;
        }
        //-----数码管循环------
        ScanTime++;
        if(ScanTime>4)
        {
                ScanTime=1;//循环扫描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
{
        if(K1==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999)
                        {
                                Num++;
                        }
                }
        }
        else if(K2==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0)
                        {
                                Num--;
                        }
                }
        }
  else//按键松开
  {
          flag_KEY=1;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a,b;
  for(a=ms;a>0;a--)
  for(b=123;b>0;b--);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delay_ms(10);
                if(Num>=100)
                {
                        FMQ=0;
                }
                else
                {
                        FMQ=1;
                }
        }
}

我想这个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致用,原理图为:

其中为两种模式(按模式按键切换),模式一:
1.计数模式,上面数码管显示”----“
2.下面数码管显示计数,其中光电开关动作一次,数码管计数+1,直到9999
3.led状态指示灯点亮,图中未体现(可用空闲IO口)
4.按开始按键电机开始运转,暂停键电机暂停(P3.7口)
模式二:
1.通过矩阵键盘输入设定的数值于上面数码管显示
2.按开始按键后电机开始运转,光电开关开始检测数据并在下发数码管中显示
3.数据达到设定的数值后电机停止,也可手动按暂停按键暂停,再次按暂停按键或开始按键后数值继续增加。
4.led状态指示灯点亮,图中未体现(可用空闲IO口,与模式一区分开)

求大佬们指导指导

源程序及修改的

网友A(2022-12-11):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写了,只用两个键,一个用于设置选项,一个多功能键。用外部中断计数。仿真正常,你自己完善其它硬件 ...

感谢帮忙修正,我修改成矩阵键盘输入模式了,想请教下矩阵键盘怎样实现长按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自己写的吗?

不是的,是ID:941754发布的,我只是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文头已经标注原文链接

网友B:
给你改写了,只用两个键,一个用于设置选项,一个多功能键。用外部中断计数。仿真正常,你自己完善其它硬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OUT=P2^6;
sbit buzzer=P2^7;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displayData[4];//显示数据缓存
uchar qian,bai,shi,ge;
uchar Cnt5ms;
uchar KeySec=0;
uint num;
int count;
bit flashing=0;//闪烁标志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static bit sign=0;
        if(!K1||!K2)
        {
                if(++time>=15 && sign==0)//短按消抖
                {
                        sign=1;
                        if(!K1)
                        {
                                KeySec++;
                                if(KeySec>=5)
                                {
                                        KeySec=0;
                                        count=0;
                                }
                        }

                        if(!K2 && KeySec==0)
                        {
                                if(count!=num)
                                {
                                        EA = ~EA;//暂停/继续
                                        OUT=EA;
                                }
                                else
                                {
                                        count=0;
                                        EA = 1;        //开始
                                        OUT= 1;
                                        buzzer=1;//蜂鸣器复位
                                }
                        }
                        if(!K2 && KeySec!=0)
                        {
                                if(KeySec)
                                {
                                        switch(KeySec)
                                        {
                                                case 1: qian= ++qian%10; break;
                                                case 2: bai = ++bai%10; break;
                                                case 3: shi = ++shi%10; break;
                                                case 4: ge  = ++ge%10; break;
                                        }
                                        num=(qian*1000)+(bai*100)+(shi*10)+ge;
                                        //        num写入EEPROM保存,下次上电直接调用
                                }
                        }
                }
        }
        else
        {
                time=0;
                sign=0;
        }
}

void display()//显示
{
        static uchar i=0;
        if(KeySec==0)
        {//显示计数值
                displayData[0] = tab[count/1000%10];
                displayData[1] = tab[count/100%10];
                displayData[2] = tab[count/10%10];
                displayData[3] = tab[count%10];
        }
        if(KeySec!=0)
        {//显示设定值
                displayData[0] = tab[num/1000%10];
                displayData[1] = tab[num/100%10];
                displayData[2] = tab[num/10%10];
                displayData[3] = tab[num%10];
        }
        P2&=0xf0;//消隐
        if(KeySec==1 && i==0 && flashing==0)
                P0=0xff;//千位闪烁
        else if(KeySec==2 && i==1 && flashing==0)
                P0=0xff;//百位闪烁
        else if(KeySec==3 && i==2 && flashing==0)
                P0=0xff;//十位闪烁
        else if(KeySec==4 && i==3 && flashing==0)
                P0=0xff;//个位闪烁
        else
                P0=displayData[i];
        P2|=0x01<<i;
        i++;i%=4;
}

void main()//主函数
{
        OUT=0;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        num=读取EEPROM
        IT0 = 1;// 外部下降沿中断
        EX0 = 1;
//        EA = 1;
        while(1)
        {
                if(TF0)//查询定时器中断请求位
                {
                        TF0=0;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Cnt5ms++;
                        if(Cnt5ms==40)
                        {
                                Cnt5ms=0;
                                flashing=~flashing;
                        }
                        key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num)
        {
                buzzer=0;
                EA = 0;
                OUT= 0;
        }
}

网友A:
有没有大佬指导下的

网友C:
程序是自己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