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碳刷问题

楼主:
吹风机里的电机有碳刷,为什么剃须刀里的电机没有碳刷。能不能用剃须刀电机的电刷代替吹风机的。
左边是吹风机电机后盖碳刷已磨完,右边是剃须刀电机后盖。

网友A(2022-12-08):
楼主如果这么代换会很快把吹风机的换向片都磨坏掉的,只因吹风机的转速快和剃须刀的电刷过于生硬的缘故吧

网友B:
两者工况不一样。剃须刀电机明显没有吹风机暴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碳刷的是高档产品,使用寿命长,并可以维修(换碳刷),只有一个铜片当碳刷用的是抵挡产品,使用寿命短, ...

剃须刀的电机没有碳刷的,用了几年也没有一点磨损的现象,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和转速,电压,电流功率有关系

网友D:
有碳刷的是高档产品,使用寿命长,并可以维修(换碳刷),只有一个铜片当碳刷用的是抵挡产品,使用寿命短,一般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E:
聪明,赞一下!何不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