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控制的问题 没有反应,只是给电的一瞬间动一下

楼主(2022-12-0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3^7;
uchar i;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27;
        while (--i);
}
void Delay2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
        j = 12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7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31;
        j = 11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9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5;
        j = 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uoji1()
{
        pwm=1;
        Delay500us();
        pwm=0;
        Delay19ms();
        Delay500us();
}
void duoji2()
{
        pwm=1;
        Delay2500us();
        pwm=0;
        Delay17ms();
        Delay500us();
}

void mian()
{
           while(1)
           {
                        for(i=0;i<10;i++)
                        {
                                duoji2();
                        }
                        delayms(1000);
                        for(i=0;i<10;i++)
                        {
                                duoji1();
                        }

                        }
}

我写了一个输出pwm控制舵机的程序,但是没有反应,只是给电的一瞬间动一下,各位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直接加电看动不动。
如果能转,再考虑开时间1,关时间2。
如果还能转,再做你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电看动不动。
如果能转,再考虑开时间1,关时间2。
如果还能转,再做你这个程序。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