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 Timer3 CH2 PWM输出问题

楼主(2022-12-08):
我用IAR写的PWM输出程序,正常应该看到PB5的小灯亮灭交替,结果一直是常亮状态,搜了一圈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基本定时功能和中断倒是正常,PWM输出无作用

//Main.c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LED_Init(void);

#define     LED1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1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fine     LED1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2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2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fine     LED2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E,GPIO_PIN_5)

void Tim3_Init(void);
void Tim3B_Init(void);

TIM_HandleTypeDef         TIM3_Handler;              //定时器句柄
TIM_OC_InitTypeDef         TIM3_CH2Handler;        //定时器3通道2句柄

uint ret;
int compare=0;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LED_Init();
// LED1_OFF;
// LED2_OFF;

  //Tim3B_Init();

  Tim3_Init();

  while (1)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72000000
  *            HCLK(Hz)                       = 72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2
  *            APB2 Prescaler                 = 1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HSE PREDIV1                    = 1
  *            PLLMUL                         = 9
  *            Flash Latency(WS)              = 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oscinitstruct = {0};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oscinitstruct)!=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void LED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Pin=GPIO_PIN_5;
  GPIO_Init_Struct.Mode=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_Struct.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

void Tim3_Init(void)
{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定时器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72-1);       //定时器分频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3_Handler.Init.Period=(50000-1);          //自动重装载值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3_Handle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3_Handler.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PWM_Init(&TIM3_Handler);       //初始化PWM

    TIM3_CH2Handler.OCMode=TIM_OCMODE_PWM1; //模式选择PWM1
    TIM3_CH2Handler.Pulse=(50000-1)/2;            //设置比较值,此值用来确定占空比,默认比较值为自动重装载值的一半,即占空比为50%
    TIM3_CH2Handler.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比较极性为低
      TIM3_CH2Handler.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TIM3_CH2Handler.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3_CH2Handler.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3_Handler,&TIM3_CH2Handler,TIM_CHANNEL_2);//配置TIM3通道2

   HAL_TIM_PWM_Start(&TIM3_Handler,TIM_CHANNEL_2);//开启PWM通道2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tim->Instance==TIM3)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使能定时器3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__HAL_AFIO_REMAP_TIM3_PARTIAL();                //TIM3通道引脚部分重映射使能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5;                   //PB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

void Tim3B_Init(void)
{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定时器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72-1)*100;       //定时器分频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3_Handler.Init.Period=(50000-1);          //自动重装载值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TIM3_Handler);       //初始化PWM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3_Handler); //使能定时器3和定时器3更新中断:TIM_IT_UPDATE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TIM3)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使能TIM3时钟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1,3);    //设置中断优先级,抢占优先级1,子优先级3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开启ITM3中断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TIM3_Handler);
}

//回调函数,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调用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TIM3_Handler))
    {
        LED1_Toggle;        //LED1反转
    }
}

楼主:
更新一下,我好像发现问题所在了
问题出在缺少语句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而且这个语句必须在PWM输出引脚重映射语句前执行,否则就不会执行PWM输出引脚重映射,PWM不会从PB5输出。

现在在我的程序中单独执行PWM输出,PB5就可以正常亮灭了

//Main.c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LED_Init(void);

#define     LED1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1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fine     LED1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2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2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fine     LED2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E,GPIO_PIN_5)

void Tim3_Init(void);
void Tim3B_Init(void);

TIM_HandleTypeDef         TIM3_Handler;              //定时器句柄
TIM_OC_InitTypeDef         TIM3_CH2Handler;        //定时器3通道2句柄

uint ret;
int compare=0;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LED_Init();
// LED1_OFF;
// LED2_OFF;

  //Tim3B_Init();

  Tim3_Init();

  while (1)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72000000
  *            HCLK(Hz)                       = 72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2
  *            APB2 Prescaler                 = 1
  *            HSE Frequency(Hz)              = 8000000
  *            HSE PREDIV1                    = 1
  *            PLLMUL                         = 9
  *            Flash Latency(WS)              = 2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oscinitstruct = {0};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oscinitstruct)!=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void LED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Pin=GPIO_PIN_5;
  GPIO_Init_Struct.Mode=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_Struct.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_Struct.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_Struct);
}

void Tim3_Init(void)
{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定时器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7200-1);       //定时器分频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3_Handler.Init.Period=(50000-1);          //自动重装载值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PWM_Init(&TIM3_Handler);       //初始化PWM

    TIM3_CH2Handler.OCMode=TIM_OCMODE_PWM1; //模式选择PWM1
    TIM3_CH2Handler.Pulse=(50000-1)/2;            //设置比较值,此值用来确定占空比,默认比较值为自动重装载值的一半,即占空比为50%
    TIM3_CH2Handler.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比较极性为低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3_Handler,&TIM3_CH2Handler,TIM_CHANNEL_2);//配置TIM3通道2

   HAL_TIM_PWM_Start(&TIM3_Handler,TIM_CHANNEL_2);//开启PWM通道2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tim->Instance==TIM3)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使能定时器3
      __HAL_RCC_AFIO_CLK_ENABLE();
      __HAL_AFIO_REMAP_TIM3_PARTIAL();                //TIM3通道引脚部分重映射使能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5;                   //PB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

void Tim3B_Init(void)
{

    TIM3_Handler.Instance=TIM3;                  //定时器3
    TIM3_Handler.Init.Prescaler=(72-1);       //定时器分频
    TIM3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3_Handler.Init.Period=(50000-1);          //自动重装载值
    TIM3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TIM3_Handler);       //初始化PWM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3_Handler); //使能定时器3和定时器3更新中断:TIM_IT_UPDATE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TIM3)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使能TIM3时钟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1,3);    //设置中断优先级,抢占优先级1,子优先级3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开启ITM3中断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TIM3_Handler);
}

//回调函数,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调用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TIM3_Handler))
    {
        LED1_Toggle;        //LED1反转
    }
}

网友A:
要能看到LED闪烁,PWM频率必须要十几赫兹一下。频率高了,是看不到的,必须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初步看了一下,你设置PWM的频率是20Hz, 人眼应该是感觉不到闪烁。
你先试试几Hz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看到LED闪烁,PWM频率必须要十几赫兹一下。频率高了,是看不到的,必须用示波器观察。

感谢回复,确实频率设的有些低了
问题后来解决了,发现是少了复用引脚时钟开启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了一下,你设置PWM的频率是20Hz, 人眼应该是感觉不到闪烁。
你先试试几Hz的情况。

感谢回复,确实频率设的有些低了
问题后来解决了,发现是少了复用引脚时钟开启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