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标定万用表的标准电压?

楼主(2022-12-08):
业余条件7805稳压输出比较方便,但是精度不高。如果以100千欧(5环)电阻为标准,接7805输出电压来评估MF47万用表的50微安档准确度有多高?50微安表头内阻一般2千欧,假定5V可靠,5V/100KΩ=50微安,串接100千欧电阻后5V/102千欧=49.02微安。
   我是想找一个客观,稳定,可靠的电压参考标准。长度,质量比较容易找,也好估算误差。您说表越高级越准确,一般是这样。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极端情况。而长度,质量很直观出了问题也好发现,而“标准电压”就不同了,,,,,,,,

网友A:
基准电压源,玩这个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我只用了一个30元的,0.01%精度。

网友B:
网上有基准电压源卖,但如果是为了校准你之前的那部电脑,还是不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基准电压源卖,但如果是为了校准你之前的那部电脑,还是不合算的

一般万用表的误差在5%以内,“10V”指示9.5-10.5V也算合格了,不过这是最大误差,一般测量有0.5V的误差已经不小了。对于锂电池,4.2V就是3.99-4.44V已经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源,玩这个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我只用了一个30元的,0.01%精度。

万分之一的精度?你用什么标定万用表?

网友C:
你的100千欧电阻又精确度如何呢 ?呵呵
专业的事要用专业的工具来,系统的闭环内少一个都

网友D:
机械表用个数字表做基准就可以

网友E:
原来是指针表啊,随便找个数字表,哪怕是最垃圾的那种,精度都可以秒杀MF47,标定50uA档还不是手到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源,玩这个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我只用了一个30元的,0.01%精度。

您用的“基准电压源”可否介绍一下?0.01%的进度。指针表能达到吗?指针偏转的线性度,刻度的准确度。位置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表用个数字表做基准就可以

问题是数字表也不准怎么办啊?7805倒不少,输出电压一般是4.85-5.15V。多弄几个7805,看看输出电压分布的范围,如果平均值是"5.05V",是不是能说明电压表的指示值偏高了?如此反复调整可不可以校准电压表?太笨了!没有客观标准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指针表啊,随便找个数字表,哪怕是最垃圾的那种,精度都可以秒杀MF47,标定50uA档还不是手到擒来?

数字表如果不准呢?我是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客观标准电压,7805输出电压精度不够(4.85-5.15V),TL431的 2,5V怎么样?

网友F:
方法多多,无论哪一种,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观念:
用一个更为受信任的东东,作为基准,去测量并评断被测对象的精度。

网友G: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根据精度要求找一块高精度数字表测量一节干电池电压作为标准电压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字表如果不准呢?我是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客观标准电压,7805输出电压精度不够(4.85-5.15V),TL431的  ...

请问表盘右下角2.5、5.0字样是什么意思???

这是最廉价数字表DT830B精度,当然这是合格品,现代给学生练习焊接的那种废品830B不算。

你觉得这个精度不够稳定,还是不够客观?给个理由!

网友G:
FLK15B,17B基本上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表盘右下角2.5、5.0字样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数字表虽然具有极高的分辨力,但没有高精度的分压分流电路也是白搭。用431的稳压值优化一下分压电路还是有益的,431的稳压值显示2.47V很可能是偏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数字表虽然具有极高的分辨力,但没有高精度的分压分流电路也是白搭。用431的稳压值优化一下分压电 ...

830B的指标你不相信,反而去白日做梦自己捏造精度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G:
FLK15B,17B基本上够用了

我手上F117C当年买过了1K RMB,但是测直流电压精度不如我手上150元的华仪的4位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之一的精度?你用什么标定万用表?

我用公司的6位半台表来标定这个基准源,这个基准源用于标定我自己做来用的高精度电压表(18~24位ADC都有用)。我的基准源5年前是6.90876V,现在是6.90872V。

我还做了一个简易的频率基准,用于做一个精确的频率计和周期计,使用10MHz恒温晶振,用GPS驯服(校准)1小时后,精度可达0.01ppm之内(年误差不大于0.3秒)。更高精度的我做不来也买不起。

标准电阻我买了0.01%的。
标准电容我没有买,使用的是校正电容,用精度较高的数字电桥测出来当标准电容来用。
标准电感我没有买,使用的是质量较好的电感,用精度较高的数字电桥测出来当标准电感来用。
温度我只买有一条0.2级的0~100度(分辨率0.2度)温度计,半米长,卖家标定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基准电压源”可否介绍一下?0.01%的进度。指针表能达到吗?指针偏转的线性度,刻度的准确度。位 ...

用于给18位~24位ADC做的高精度电压表做标定。
指针表也就看个摆动,有啥精度,一般精度是2.5级的,0.5级的指针表,很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F117C当年买过了1K RMB,但是测直流电压精度不如我手上150元的华仪的4位半。

你说的太对了,Fluke优点是皮实耐用,通过安规认证也非常安全,但是精度嘛,,,,,呵呵呵,今天天气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太对了,Fluke优点是皮实耐用,通过安规认证也非常安全,但是精度嘛,,,,,呵呵呵,今天天气挺 ...

我见到好多人都把Fluke普通万用表当标准去比较别的国产表。
除了5位半或以上的台式表,要高精度的电压表,我一般自己动手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好多人都把Fluke普通万用表当标准去比较别的国产表。
除了5位半或以上的台式表,要高精度的电压表 ...

我自己手头有个187,反正够用了
不做医疗级和工业级的东西,很少用到高精度的东西
老外对咱们的万用表是不信任的,我做过日本的产品,人家就指定那几个万用表品牌:日置,三和,福禄克,所有测试参数都得用这几个品牌的万用表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公司的6位半台表来标定这个基准源,这个基准源用于标定我自己做来用的高精度电压表(18~24位ADC都有 ...

做标准的工具很重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不是 紧张玩玩,起到不外出不聚集的效果吗!总觉得这块数字表显示的431稳压值2.47V有点偏低了?

楼主(2023-01-14):
引用 网友G: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根据精度要求找一块高精度数字表测量一节干电池电压作为标准电压源

1.5V干电池做电压标准是绝对不可以的!太粗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