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往左飞和往右飞的原理问题

楼主(2022-12-08):
X型无人机为什么左边两个电机的转速比右边两个电机的转速低就会往左边飞,就是我知道它右边的两个电机转速高,就会往左倾斜,但是往左倾斜不是往右边飞吗,我的理解就是右边转速高了,它的拉力大,就会往上拉和往右走.请大伙跟我讲讲.

楼主:
还有一个翻转的.怎么理解那个无人机翻转,电机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不是你说的那样,做一下受力分析,算一下力矩就都明白了啊,

网友B:
和履带式车辆相似都是在用差速来转弯,至于翻转嘛也好理解地面和空中一样只要动力足够强劲

网友C:
想像一下,走个极端:停一边,转一边,它的变化趋势。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D:
高中物理受力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受力分析就明白了,首先是无人机自身的重力垂直向下,其次是四个螺旋桨提供的升力,垂直向上。再把无人机抽象成几何体计算力矩就行

网友F:
高一物理: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