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P521光耦受光段无法导通

楼主(2022-12-08):
无论我给加它5V还是10mA,它另一端都无法导通,来拉低中断的电位。

网友A:
你给他加5V的时候,光耦就已经烧毁了。

网友B:
检查光耦脚位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给他加5V的时候,光耦就已经烧毁了。

是电流烧毁负载,而不是电压。

网友D:
楼主需要个光藕检测仪和各型号光藕手册

网友E:
图中看不出问题!
无论我给加它5V(加哪里了,哪两个点)还是10mA(你如何知道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是之),它另一端都无法导通(如何证明,说明你的测量方式),来拉低中断的(此处有无其它干扰物体)电位。
细查一下,会有结果的。

网友F:
首先检测一下光耦的输入端电压,在1.1-1.4V左右,超出这个范围肯定不正常,如果在正常范围内,再测光耦的输出端电压。

网友G:
你的IF电流小了,R25取330欧。5-1.13/330=11.7MA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H:
先检查引脚是否接对,再调整参数

网友I:
1,5V电压不能直接加在光耦的任意两个端口,不管是控制端口还是输出端口,都有可能烧坏光耦,亲身经历过的
必需要有电阻限流
2,只要你引脚接线是对,只要控制端口有电流,哪怕是500uA,INT1的电平就算不能拉到低电平,但电压一定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要么是引脚没有接对,要么是光耦已经挂了

网友J:
不可能,你是把引脚搞错了,这是新手常犯错误

网友K:
单看图没啥问题,是不是你实物把引脚搞错了,或者光耦质量问题

网友L:
用万用表测一下引脚

网友M(2023-01-20):
我猜只是一张模拟图?电路没有实际接通吧?动手焊接好因该没有问题

网友N:
只要引脚焊接正确,光耦很容易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