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走廊声光控灯电路问题,哪里的参数有误吗

楼主(2022-12-08):
这个是最终做出来的原理图
按理来说,应该能做到白天灯不亮,只有在黑天并且有声音的时候灯才会亮,可是现在灯怎么样都不亮,求问大佬是什么原因,哪里的参数有误吗

网友A:
作实物时都需要详细元器件型号参数等,这仿真图好几个地方都未标定能仿嘛?

网友B:
1、用表测量一下各点的电压,是不是与你设计的想法一致。
2、用灯光照照,再做一次1、。
3、将光用纸挡挡,再做一次1、。
不符合的地方,就是出问题的地方。
学会自己测试排障。

网友C:
用电压电流表比探针更直观

网友D:
R5取值加大一些,D2好像没必要,试着短路D2,另外,R2似乎取值过大,导致信号衰减过大

网友C:
哪个麦克风仿真不了什么不能像光敏那样可调,因此,换别的仿真,看3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