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资料 求分享

楼主(2022-12-08):
各位大伙,请问你们有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的手册资料吗.分享一下呗,谢谢

网友A:
太多了,自己网上找,更合适。

网友B:
建议某一个宝买成套资料,价格便宜,种类还多

网友C:
有刷电机没什么好学的,就当是电感负载来控制就行了
这是无刷电机的基础,有电路,有代码,都是6步方波控制的,不管你以后要学什么控制方法,6步方波控制是基础,是肯定要先学的
你就先学这个吧,就不要一天到晚的问无刷电机方面的问题了,没有必要,问那么多,还不如开始动手,实际行动,问一万个问题你也不一定能学到什么
FOC就先别想了,PID控制也别想了,电机能转起来你就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没什么好学的,就当是电感负载来控制就行了
这是无刷电机的基础,有电路,有代码,都是6步方波控制的, ...

thank yo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没什么好学的,就当是电感负载来控制就行了
这是无刷电机的基础,有电路,有代码,都是6步方波控制的, ...

谢谢分享,最近也想让手头的一个无刷电机转起来

网友E:
可以在本论坛中找到有刷和无刷直流电机应用和控制参考资料。

网友F(2023-03-02):
看你的方向,想玩飞控那就航模无刷,想做伺服,可以tb看看云台无刷(4008/4010这类,很多国外博主都用这类的多)。航模侧重转速控制,伺服侧重位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