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变压器气隙

楼主(2022-12-08):
开气隙的方法有“磨”和“垫”两种方法,我这里采用垫的方法,先垫一边,测一测,电感小了很多,不过还是偏大,还得加垫,可以直接垫绝缘胶带。

https://mp.weixin.qq.com/s/UJ1euqSpsi5-hclx3ddh9Q

https://www.sekorm.com/faq/109958.html

两个链接对变压器气隙解释不一样。两片硅钢片之间的缝隙叫做气隙,为了防止磁饱和,气隙不是越大越好吗?如果缠绕胶带在硅钢片上,更紧凑,气隙岂不是更小了?

网友A:
气隙开大了,原边电感量下降,峰值电流和纹波电流上升,会引起开关管成本上升,输出指标变差。如果为了满足电感量在保证匝比不变的情况下,同步提升匝数,使感量满足,那这多绕的匝数又是成本,电源效率下降,且能否绕的下又是个问题。

网友B:
当从根上理解:
1、磁芯确定后,它的最大磁通量就定了。产生磁通的是电流。
2、垫、磨……,各种手法,是减小它的最大磁通量,同时也减小了它的通磁能力。也即改变了发生磁饱和的那个电流点(拐点),以及电感量。
3、这样做,好与不好,取决于电路的设计是否能与之相配。频率(其半周期是:给电感加电的时间,即充磁时间,在达到磁饱和之前,必须停止充磁,这就决定了频率不能小于多少,且与加的电压、线圈匝数有关,即电流参数。而加的电压形状,又与开关的边沿有关,这又对驱动开关发生要求,涉及驱动方案)。
4、另一个半周期,是它释放磁能量,也是复杂的过程,不说了……,太多,还有负载、温升……。
总之,变压器的设计很复杂,有时要做大量的实验,来找参数。不好说气隙的好坏。
另外。用硅钢片的变压器,不算不得高频。涡流大,铁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从根上理解:
1、磁芯确定后,它的最大磁通量就定了。产生磁通的是电流。
2、垫、磨……,各种手法,是 ...

我问的是气隙的含义  不是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隙开大了,原边电感量下降,峰值电流和纹波电流上升,会引起开关管成本上升,输出指标变差。如果为了满足 ...

气隙指的是硅钢片之间的间隙?

网友C:
变压器要防止磁饱和,并不是气隙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变压器所谓的气隙是不是什么之间的缝隙(磁芯之间)。这个缝隙难道不是越小越好?反激来说,缝隙是如何影响电感量,漏感,和饱和度的;气隙越大是不是越不容易饱和,怎么理解磁芯饱和,要严禁磁芯饱和,对吧?就是磁复位;然后怎么理解漏感,漏感有哪些好处和缺点;为什么高频变压器电感量,把次级绕组开路,测原边电感量就是整个变压器的电感量,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不用关注其他绕组的电感量?

楼主:
高频变压器气隙指得应该是两个磁芯之间的距离,当胶带缠绕磁芯越紧的时候,电感量和漏感都是降低的?

网友D:
气隙太大电感量又降低了啊,存储能力降低,变压器效率降低, 开关管的负载就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