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T100如何用32单片机内部ADC直接读取温度的公式

楼主(2022-12-08):
求问PT100如何用32单片机内部ADC直接读取温度的公式,我们老大画的电路图,我黔驴技穷了,求问各位大佬!

电路图是这样设计的

电路图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PT100温度与电阻的关系公式:
RT = R0(1 + AT + BT2 + C(T-100)T3)
其中:
A = 3.9083 E-3
B = -5.775 E-7
C = -4.183 E-12 (低于0°C时)或0 (高于0°C时)。

网友B:
画了个腿啊,找个专业点的老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了个腿啊,找个专业点的老大吧

PT100当NTC电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个腿啊,找个专业点的老大吧

我也看不懂,但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温度与电阻的关系公式:
RT = R0(1 + AT + BT2 + C(T-100)T3)
其中:

但是他得让我用采集到的电压算

网友D:
先弄清楚测温原理,问题就解决了。与用什么单片机,一点关系也没有!
提示:温度-->电阻-->电压-->AD-->数字。其中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弄清楚测温原理,问题就解决了。与用什么单片机,一点关系也没有!
提示:温度-->电阻-->电压-->AD-->数 ...

我,,明白,我就是缕不顺这个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得让我用采集到的电压算

Pt100的阻值都告诉你了,你不会用采集到的电压推算出温度?这里面涉及到的物理数学知识都是初中的。

网友E:
温度到电阻,查PT100的对照表。电阻到电压到AD,不会就看模电书。AD到数字,不会看单片机教材。都不会,那就真没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的阻值都告诉你了,你不会用采集到的电压推算出温度?这里面涉及到的物理数学知识都是初中的。

emmm,我真的,不是很顺,自己写了一个,感觉没办法直接用采集的电压值出温度

网友F:
论坛里有程序呀,自己下载来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我真的,不是很顺,自己写了一个,感觉没办法直接用采集的电压值出温度

我想了下,用初中知识确实无法用公式算出来,要用到牛顿迭代法。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ouble resistance;
        double func(double x) //original function
        {
            return -5.775e-7*x*x+3.9083e-3*x+1-resistance/100.0;
        }
        double func1(double x) //derivative function
        {
            return -5.775e-7*2.0*x+3.9083e-3;
        }
        int Newton(double *x,double precision,int maxcyc)
        {
            double x1,x0;
            int k;
            x0=*x;
            for(k=0;k<maxcyc;k++)
            {
                if(func1(x0)==0.0)
                {
                    printf("derivative =0! on iterative process.\n");
                    return 0;
                }
                x1=x0-func(x0)/func1(x0);
                if(fabs(x1-x0)<precision || fabs(func(x1))<precision)
                {
                    *x=x1;
                                printf("root near the value.%lf\n",*x);

                    return 1;
                }
                else
                {
                    x0=x1;
                }
            }
            printf("iterative repetition overflow.\n");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ouble x,precision;
            int maxcyc;
            printf("resistance of Pt100(85~200):");
            scanf("%lf",&resistance);
            printf("initial iterative value x0:");
            scanf("%lf",&x);
            printf("max iterative repetition:");
            scanf("%d",&maxcyc);
            printf("iterative precision:");
            scanf("%lf",&precision);
            if(Newton(&x,precision,maxcyc)==1)
            {
            }
            else
            {
                printf("iteration failed!\n");
            }
            return 0;
}

我给你写了个牛顿迭代代码,不要害怕这么长的代码,主要目的还是展示牛顿迭代的原理和所需要的参数,核心代码就这么几行,其他的都可以在移植到单片机的时候删掉。
            for(k=0;k<maxcyc;k++)
            {
                x1=x0-func(x0)/func1(x0);
                if(fabs(x1-x0)<precision || fabs(func(x1))<precision)
                {
                    *x=x1;
                    return 1;
                }
                else x0=x1;
            }

至于如何从AD读数来推导出电阻值,我算了下,确实是初中数学问题,就不贴了。

网友G:
这个要深入查资料研究一下,体会嘛,肯定是很深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写了个牛顿迭代代码,不要害怕这么长的代码,主要目的还是展示牛顿迭代的原理和所需要的参数,核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写了个牛顿迭代代码,不要害怕这么长的代码,主要目的还是展示牛顿迭代的原理和所需要的参数,核 ...

Current_Temperature = ((V25-ADC_ConvertedValue[4])/AVG_SLOPE)-179;
我写的是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rrent_Temperature = ((V25-ADC_ConvertedValue[4])/AVG_SLOPE)-179;
我写的是这种

牛顿迭代比查表法占用flash空间小得多,而且精度高得多,唯一缺点是运行时间比查表法长,为什么不试试?

网友D:
认真研读“PT100”手册,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你用10K与之分压,能得到多少的变化分量呢?

网友H:
虽然我没自己做过温度计,但脑袋还是能想的出来的,这是模电干的事,pt100是铂电阻,变化量比较小,这事得交给运放来干,运放放大后的温度上下电压值,然后再由ad单片机处理读取显示,在这里单片机属于配角,单片机再怎么神通广大是无法替代高精度运放的,除非它能集成运放

网友H:
另外补充一句,不要看老大画的图了,是个笑话,别当真

网友I:
加运放比较妥当,有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J:
PT100我都是直接进入ADC,参考AD7705里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J:
PT100我都是直接进入ADC,参考AD7705里的电路。

只有你说的是靠谱的,说加什么运放的都是不懂装懂的货。性能靠谱的运放不贵,但是配套的电阻贵上天了,1ppm的电阻要几百块,用普通电阻加运放,电路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顿迭代比查表法占用flash空间小得多,而且精度高得多,唯一缺点是运行时间比查表法长,为什么不试试?

可以了可以了!!太感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只有你说的是靠谱的,说加什么运放的都是不懂装懂的货。性能靠谱的运放不贵,但是配套的电阻贵上天了,1p ...

以前(90年代以前)没有好的ADC可以用,所以就使用精密运放来做电阻-电压转换,消除引线影响,还要有高精度的恒流源,调整困难,成本非常高。运放精度、温漂(因为要直流放大),电阻精度、温漂,都影响长期精度。
后来,ADC差分输入、参考电压差分输入的芯片,比如AD7705,国产的TM7705,都可以直接连接测量,我连恒流源都不用,只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标准电阻(0.01%~0.1%)。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以前(90年代以前)没有好的ADC可以用,所以就使用精密运放来做电阻-电压转换,消除引线影响,还要有高精 ...

现代单片机这么便宜,电阻的初始精度并不重要,误差再大用软件标定可以轻松消除。这样温漂才是影响精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举例来说:

国家级电压基准是两个约瑟夫森结,量子电压标准。省一级的电压基准是靠基于LTZ1000的万用表来传递的。

LTZ1000的电压是7.0~7.5V,初始误差高达±3.6%!但是LTZ1000非常稳定啊!初始精度用标定就可以轻松消除,但是不稳定就毫无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