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搜到芯片显示unknown_device_0有人遇到吗?

楼主(2022-12-08):
vivado搜V7芯片时显示unknown_device_0,板子上两个芯片,一个K7一个V7,K7能搜到V7搜不到显示unknown_device_0。电源没问题,JTAG上下拉一样的。为什么V7搜不到,下载器也换过不行

网友A(2023-03-27):
楼主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显示的device IDCODE和你的一样,都是33694093,看了下我的电源以及JTAG配置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问您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3-05-31):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我这边也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