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振动传感器做呼吸心跳睡眠质量监测?

楼主(2022-12-08):
如题。准备结合单片机自己DIY一个,目前只在某一个宝上找到了传感器,现在毫无头绪。请问有没有了解的大佬可以简单讲解一下整个系统的组成?

网友A:
医用的是用呼吸和心跳加血氧三个传感器,简易的用心跳传感器,你用振动测什么呢,我想用振动传感器可能能测到呼吸,如果能测到呼吸,可以反推心率,但如果有睡眠问题比如呼吸暂停,就很难建立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用的是用呼吸和心跳加血氧三个传感器,简易的用心跳传感器,你用振动测什么呢,我想用振动传感器可能能测 ...

有消费级的,也有医疗级的,放在床垫里,监测呼吸和心跳,两者通过某种算法反映睡眠质量。某宝里有成品,有压感式和毫米波雷达式两种。压感式只有传感器模拟信号输出,雷达式可串口输出呼吸心跳数据。但是我想用压感式做。毕竟天天睡觉用微波雷达照着心理感觉也不好吧!

网友B:
要点:
建立评判的标准,标准是什么呢?这是医学问题。先解决之。

楼主:
对于我首要的疑难点是信号处理模块应该怎么做?如何设计算法能准确提取出呼吸心跳数据,以及传感器杂波干扰怎样滤除?有没有了解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楼主:
或者有现成的模块推荐也可以。我感觉就有点像计步器模块,只对走路敏感,其他的动作就不统计。我的需求是只对呼吸心跳敏感,其他数据不统计。这个是消费级非接触式的,不是医疗心电监护仪,不检测血氧。

网友C:
有专门的心率传感器。你用振动传感器来测心跳说实话有点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心率传感器。你用振动传感器来测心跳说实话有点搞笑

您的知识库要更新了。

网友D:
人家用的是心电,是电压脉冲,不是振动,你这真的像楼上说的那样,搞笑了
随便搜索一个智能手表,人家就有心率,体温,血糖
智能手表的表带是导电的,里头有一个低通放大电路,把心跳的脉冲电压放大,就变成了心率了
振动是不可能的,跟心跳一样频率的振动太多了,你没过滤的

网友E:
参考手环的原理,应该不是振动传感器检测

楼主:
去某鱼转了一圈,二手成品(智能睡眠监测器)的价格已经跌破百元,已经低于传感器的价格了。看来已经是过气的网红产品,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