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扫描按键程序思路详解

楼主:
在使用按键的时候,为了消除按键抖动带来的干扰,必须要对按键进行消抖处理。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是延时法,就是通过让单片机等待一定的时间后,再进行按键状态判断。这种方法将导致主程序卡死,cpu在进行无意义的循环等待,为了提高单片机的工作效率,可以采用定时器中断处理按键,可以很好的解决delay延时阻塞主程序的问题,并且可以很简单的设置按下触发或者是松手触发。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处理按键思路:

STM32单片机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
uint8_t i,temp=0;
OLED_Init();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OLED_ShowString(1,1,"KEY:");
while(1)
{
i=KEY_ValueReturn();//获取按键返回值
if(i){temp=i;}
OLED_ShowNum(1,5,temp,2);//显示按键返回值
if(i==2)//如果按键2按下,变量vol++
{
vol++;
i=0;
}
if(i==3)//如果按键3按下,变量vol--
{
vol--;
i=0;
}
OLED_ShowNum(4,1,vol,3);//显示变量vol
}
}

简单说一下定时器处理按键的思路,首先设置好TIM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进行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一直返回0;如果按键按下,则和上一次的按键状态作比较,条件成立则返回对应的按键值。比如上一次进入定时器中断,读取到的按键返回值为0,这一次按键返回值是1,则最终结果返回1;如果上一次中断按键返回值是0,这次是按键2按下,则最终结果返回2,其他按键同理。由于定时器中断是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的,单片机采集的都是按键按下时候的瞬时状态,这样就避免了抖动带来的干扰。

定时器中断处理按键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uint8_t KEY_Num,KEY_Value;
static uint8_t KEY_LastState,KEY_NowState;

uint8_t TEST_i;
/****
        *@brief 初始化按键
        *@parameter 无
        *@ReturnValue 无
        */
void Key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开启TIM2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2定时器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不对内部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2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通用定时器没有重复计数器,设置为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打开TIM2的更新中断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选择内部时钟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ENABLE);
}

uint8_t Test_return(void)
{
        return TEST_i;
}
/****
        *@brief 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parameter 无
        *@ReturnValue 无
        */
uint8_t KEY_Numble(void)
{
        uint8_t i=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2)==0) { i=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0) { i=2;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0) { i=3;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0) { i=4; }
        TEST_i=i;
        return i;
}

uint8_t KEY_ValueReturn(void)
{
        uint8_t i;
        i=KEY_Value;
        KEY_Value=0;
        return i;
}

/****
        *@brief //TIM2定时器中断函数
        *@parameter 无
        *@ReturnValue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TIM2定时器中断函数
{
        KEY_LastState=KEY_NowState;
        KEY_NowState=KEY_Numble();

//        if(KEY_LastState ==0 && KEY_NowState ==1)//按键按下时候触发
//        {
//                KEY_Value=1;
//        }
//        if(KEY_LastState ==0 && KEY_NowState ==2)
//        {
//                KEY_Value=2;
//        }
//        if(KEY_LastState ==0 && KEY_NowState ==3)
//        {
//                KEY_Value=3;
//        }
//        if(KEY_LastState ==0 && KEY_NowState ==4)
//        {
//                KEY_Value=4;
//        }

        if(KEY_LastState ==1 && KEY_NowState ==0)//按键松开时候触发
        {
                KEY_Value=1;
        }
        if(KEY_LastState ==2 && KEY_NowState ==0)
        {
                KEY_Value=2;
        }
        if(KEY_LastState ==3 && KEY_NowState ==0)
        {
                KEY_Value=3;
        }
        if(KEY_LastState ==4 && KEY_NowState ==0)
        {
                KEY_Value=4;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