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上MOS管后LED灯不亮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2-12-09):
各位大哥们,为什么我的LED 3 不亮呢?帮帮我吧 谢谢大家

修改前

修改后
各位大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LED1不亮。。。。  不要再纠结限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可靠不可靠,就说为什么LED3不亮吧?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LED3 不亮

从你测试的数据看,MOS管没有完全导通,DS之间存在1.93V电压,LED3两端的电压应该是LED4两端电压-1.93V!所以LED3无法导通!

楼主:
如果不对,那要怎么改呢?

网友B:
被LED4短路了。去掉LED4,试试。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分别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C:
每个发光二极管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光二极管分别加一个限流电阻

加了也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LED4短路了。去掉LED4,试试。

。。。。。。。。你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

LED4钳位了,不过你的这个电路很不可靠!LED4很可能会烧掉!LED3也有可能被烧!LED是电流器件,工作需要限流!

网友D:
LED4 LED3 各串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  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Q3是什么具体型号

网友E:
如果这个是实际试验电路的话,估计两个LED已经烧掉了。

网友F:
LED3,LED4都是什么灯呢?红灯压降是1.5V-1.7V.绿灯压降是1.7-2.0V。蓝灯白灯都是3.0V左右。如果LED4是红灯。LED3不是红灯,是其它颜色的灯,肯定亮不起来了,所以楼上的人才说每颗灯上分别串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4钳位了,不过你的这个电路很不可靠!LED4很可能会烧掉!LED3也有可能被烧!LED是电流器件,工作需要 ...

先不说可靠不可靠,就说为什么LED3不亮吧?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LED3 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4 LED3 各串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  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Q3是什么具体型号

不懂呀,multisim里的随便调一个,就两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个是实际试验电路的话,估计两个LED已经烧掉了。

我知道,只是为了验证为什么不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3,LED4都是什么灯呢?红灯压降是1.5V-1.7V.绿灯压降是1.7-2.0V。蓝灯白灯都是3.0V左右。如果LED4是红灯 ...

加个限流我知道。。。。。什么灯图里不是有吗?我故意这么放的

网友G:
从修改后的图上看,LED1不亮,电路中电流过小,是MOS管导通不够彻底的原因,可能输入电压低,加大输入电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可靠不可靠,就说为什么LED3不亮吧?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LED3 不亮

你没有看回帖?如果LED4与LED3是相同的LED,那么,LED的钳位作用导致LED3的工作电压小于LED3导通所需电压(因为MOS管的DS串联在LED3回路中势必会分压)

网友A:
你的MOS管型号可能选择不当,选择SI2302之类的低电压驱动MOS管而不是高压MOS管

网友A:
修改后的电路没道理不亮!LED两端有3V以上电压,点亮完全没问题!从你修改后电路测试数据可以看出,LED3回路电流仅仅只有0.2ma,LED应该可以微亮。但没有达到一定的亮度,显然,MOS管导通程度不够。小电流状态MOS管DS压降达到1.91V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