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下单片机仿真1602为啥只亮不显示数字?

楼主:
帮忙看下单片机仿真1602只亮不显示数字

屏幕截图 2022-12-08

仿真图

仿真图

屏幕截图 2022-12-08

主程序

主程序

屏幕截图 2022-12-08

1602程序

1602程序

网友A(2022-12-09):
有没有添加 编译好的 .hex 到51芯片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添加 编译好的 .hex 到51芯片里呢?

添加了已经

网友C:
你的init有问题吧?没有看到全部代码,我只看到你在显示前只有一条LCD_CLEAR函数,这个按字面是清屏,并不是初始化。也就是说没有初始化就直接送显了,能显示才怪~~你的取后一条是送“5”但是P0口却全是低电平,IO搞错啦?

以上都是猜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init有问题吧?没有看到全部代码,我只看到你在显示前只有一条LCD_CLEAR函数,这个按字面是清屏,并不 ...

主程序中有初始化函数呀,在清屏之前。我截出来了呀

网友C:
方便的话,把所有(keil/Proteus)工程打包上传,我这边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话,把所有(keil/Proteus)工程打包上传,我这边测试一下。

网友D:
延迟加长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延迟加长试一试

延迟加长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的代码卡在忙检了!
把忙检取消就可以了,或是改为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卡在忙检了!
把忙检取消就可以了,或是改为延时。

能具体说一下删或改哪行代码吗?main.c中的吗?我刚开始学单片机的,谢谢啦

网友E:
忙检测这段注释掉,程序可以显示

网友E:
先开使能然后再关闭,这样也可以

网友F:
粗粗改了下程序,仿真能通过。
实际电路没有测试,程序不同点,自己对比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开使能然后再关闭,这样也可以

可以啦,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忙检测这段注释掉,程序可以显示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