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于找不到标准电压 数字万用表和指针MF47我相信哪个?

楼主(2022-12-09):
   苦于找不到标准电压。试试431的“2.5V”究竟是多少?数字表显示2.48V和4.94V,MF47显示4.99V,哪个准些?我哪个也不相信了!都没根!反正431此时存在一个唯一的电压值(也不是绝对准确的2.5V!)。
   话又说回来,这两个显示值差别都在允差之内,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大概其就可以了。是这个理吧?请高人指点迷津!
   431和431也不一样的!
   2022年12月13日结果:还是根据kA431的稳压值(估计为2.49V),判断认为数字表的示值偏低了。把DT9205A数字表(3位表,准确度不高的廉价表)显示的2.47V调到2.49V(改变数字表电压档的分压电阻)。最后和MF47表在40V,1.6V比对结果差别不大于0.1V。(闲来无事没什么实际意义的瞎折腾)。

网友A:
肯定是数字表准,指针表看看有没有还行,精度完全谈不上。

网友B:
交、直、挡位做对。
两表同时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直、挡位做对。
两表同时测。

“交、直、挡位做对”?什么意思?

网友C:
tl431正常情况下确实为2.48左右,如果是2.5反而有些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正常情况下确实为2.48左右,如果是2.5反而有些可疑。

我测了两种,KA431和AZ431,两个KA431比较低2.48VH和2.47V;AZ431较高2.50V。越测越嘀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两种,KA431和AZ431,两个KA431比较低2.48VH和2.47V;AZ431较高2.50V。越测越嘀咕!

有什么可以嘀咕的?4.94和4.99误差才1%,而你的指针表明确的在表盘右下角写着2.5V-,也就是直流精度2.5%,你的指针表已经满足要求了。讲精度怎么也要34401A这种万用表起步,指针表这样的rubbish/garbage没资格谈什么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以嘀咕的?4.94和4.99误差才1%,而你的指针表明确的在表盘右下角写着2.5V-,也就是直流精度2.5% ...

34401测431根本没用,431那精度也就三位半,本来就不是高精度基准,说不好听的就比稳压管高级那么一点点。四位半的基准都至少上个LM385了

网友D:
无聊的时候测了几百个431,大概在2.48 -- 2.52之间,只有一个2.50的

网友E:
tl431标准是2.495,你电压表不到千分位根本没资格说431准不准,其次,你的电阻是1%的,用这个电阻分压然后测量,说431不准,431表示这个锅不背。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31标准是2.495,你电压表不到千分位根本没资格说431准不准,其次,你的电阻是1%的,用这个电阻分压然后 ...

431的“2.5V”和分压电阻有关系吗?一定范围内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31标准是2.495,你电压表不到千分位根本没资格说431准不准,其次,你的电阻是1%的,用这个电阻分压然后 ...

2.495V是个平均值吧?具体到每一个2.495V的应该不多。指针表是反映不出这这么小的差别的,能不能说指针表指示在2.5V左右(范围是多大?2.49-2.51V?)就可以了?

网友F:
都不可信,找个基准电压源测试下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不可信,找个基准电压源测试下万用表。

我要有基准电压还费这事吗?就是想找个比较靠谱的“基准电压”。认为431的参考端是2.5V也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G:
先弄一个4位的万用表也不算贵,然后测431,如果读数不漂移,你就当它是准的,业余就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95V是个平均值吧?具体到每一个2.495V的应该不多。指针表是反映不出这这么小的差别的,能不能说指针表 ...

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2.495不是平均值,而是是标准值,即按这个为标准来制造的,因为严格的出厂检验,所以,个体差异其实不大,至少你的万用表基本不可能测出个体差异。真要有差异更多的是来自于温度,如下图。
要测试基准电压,一般需要如图20这样接,除了输入的限流电阻,不接任何电阻。只要接了分压电阻,对Vref 的测量是有影响的,虽然不大,但比起出厂的个体差异要大了。而通过分压电阻调整输出电压,也不是说简单的计算分压值就可以了,你要得到相对精确的电压值,是有复杂的算法的,详细见手册,这里就不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2.495不是平均值,而是是标准值,即按这个为标准来制造的,因为严格的出厂检验,所 ...

谢谢。Vref=2.483-2.507V。这个范围还是不小的(都是合格品)。指针表的2.5V档还是能反映出差别来的。当然,这是个最大范围。我说的“平均值”的意思是说如果测的数量多了会发现电压值会有个正态分布,接近2.495V的数量比较多。仅仅测1-2个这个电压值就是随机的了(在2.483-2.507V之间)把它视作“标准电压”,对业余爱好者来说一般也就可以了。具体用的这个431精度如何那就要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2.495不是平均值,而是是标准值,即按这个为标准来制造的,因为严格的出厂检验,所 ...

按图测试Vref和接两个分压电阻结果都是2.47-2.48V,(我的数字表的分辨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Vref=2.483-2.507V。这个范围还是不小的(都是合格品)。指针表的2.5V档还是能反映出差别来的。当 ...

如果你运气好正好选中2.483或者2.507的呢?所以概率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对标准来配对的好。如果你可以接受概率,为什么计较这个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运气好正好选中2.483或者2.507的呢?所以概率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对标准来配对的好。如果你可以接受概 ...

我这数字表指示2.47-2.48V,是指示值偏低吗?可以调整分压电阻到2.49-2.50V吗?(认为AD转换器200mV是准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数字表指示2.47-2.48V,是指示值偏低吗?可以调整分压电阻到2.49-2.50V吗?(认为AD转换器200mV是准确 ...

可以,但最好不要。你的条件不必厂家好,除非你有参考标准电压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数字表指示2.47-2.48V,是指示值偏低吗?可以调整分压电阻到2.49-2.50V吗?(认为AD转换器200mV是准确 ...

不可以,TL431精度秒杀指针表,但是跟数字表相比,还是不够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TL431精度秒杀指针表,但是跟数字表相比,还是不够格。

431的电压参数范围是2.483-2.507V。数字表的分压电阻也有不同精度等级。2.47-2.48V指示值的准确度?是不是更应该怀疑(我的)数字表的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但最好不要。你的条件不必厂家好,除非你有参考标准电压源。

同意。

网友I:
2.5V的1%是个不小的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431的电压参数范围是2.483-2.507V。数字表的分压电阻也有不同精度等级。2.47-2.48V指示值的准确度?是不 ...

把直流电压分压电阻的20V档900k和90k之间串入一个610Ω电阻431的稳压值由原来的2.47V提高到2.49V,200V档位显示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TL431精度秒杀指针表,但是跟数字表相比,还是不够格。

数字表具有了大大超过指针表的分辨力,不等于准确度大大高于指针表。分压分流电路的准确度会直接影响数字表的准确度。劣质数字表的电阻精度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表具有了大大超过指针表的分辨力,不等于准确度大大高于指针表。分压分流电路的准确度会直接影响数字 ...

数字表厂家给的参数你不信,自己编一套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有意思吗?

网友J:
数字表有出厂说明,没档位精度。指针表精度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厂家给的参数你不信,自己编一套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有意思吗?

厂家给的参数我没有不信呀?每块表的元件就拿电阻来说准确度也不尽相同,我也相信厂家提供的误差是有根据的,(厂家装配也不可能每一块表都具体调整),我只是想提高一些准确度,减小一些误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31标准是2.495,你电压表不到千分位根本没资格说431准不准,其次,你的电阻是1%的,用这个电阻分压然后 ...

确实不能怨431.对数字表的贴片电阻精准度表示怀疑。并且很可能电阻的组合结果使误差产生了叠加(而不是抵消)而造成显示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31标准是2.495,你电压表不到千分位根本没资格说431准不准,其次,你的电阻是1%的,用这个电阻分压然后 ...

确实不能怨431.不能排除分压电阻的组合后的同向误差叠加现象(比如都是负差或正差)而不能使误差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