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战项目中怎样让一个灯闪烁3S 求思路

楼主(2022-12-09):
目前在做一个电饭煲项目,要选者煮饭按键时对应的led灯要闪烁3S,3S后常亮并且进入煮饭模式,目前while主循环4MS进入一次,怎样实现这个功能?
定时器是125us进入一起,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1、定义闪一次:亮0.3s,暗0.2s。需要两个计时器,分别:LT=0.3s=0.3s/125us=2400;AT=0.2s=0.2s/125us=1600。
2、闪三次。需要一个计时器,TT=3。
3、灯明亮用一个标记:B_LAMP。
现在可以写程序了:
键按下后做下例事件:
1、初化:LT、AT、TT、灯亮,
2、对依序对LT、AT、TT中<>0的进行计时,=0的则跳过。
中断服务程序:
1、LT =0,进入下一步(不在亮灯时间内)
   LT<>0,做LT-1<>0时:跳过以下各步。(灯亮还未结束,继续计时)
            LT-1 =0时:关灯B_LAMP=0。(灯亮结束)跳过以下各步。
2、AT =0,进入下一步(不在暗灯时间内)
   AT<>0,做AT-1<>0时:跳过以下各步。(灯暗还未结束,继续计时)
            AT-1 =0时:亮灯B_LAMP=1。(灯暗结束)跳过以下各步。
3、TT =0, 三次全部分过程结束了,跳出。
   TT<>0,做TT-1,复位LT=2400,AT=1600,亮灯B_LAMP=1(三次未到,继续再来)。

网友B:
见此贴的回复,示例中用到闪烁功能,可以借鉴。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635

网友C: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你都接手项目了,闪灯3秒钟的程序都写不了,那电饭煲后继的程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你都接手项目了,闪灯3秒钟的程序都写不了,那电饭煲后继的程序怎么办?

其他的都搞完了,客户那边要加这个闪烁,我现在想的是在4ms主循环里面放多一个时间函数 每进入一次主循环就记录一次,然后再弄个灯闪烁的子函数看看,灯闪烁的子函数里面主要是灯的取反

网友B:
此函数放在4ms主循环中运行
bit LED_make=0;//煮饭按键使能位

void LED_flicker()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0;//4ms计数
        static bit flicker=0;//闪烁标志
        static bit sec_3=0;//3秒标志

        if(LED_make)//煮饭使能
        {
                if((++count>=750) && !sec_3)
                {
                        sec_3=1;
                        flicker=0;
                }
                if(count%25==0)//闪烁周期200ms
                {
                        flicker=~flicker;
                }
                if(!sec_3 && !flicker)
                {
                        LED=0;//灭
                }
                else LED=1;//亮
        }
        else
        {
                LED=0;//灭
                count=0;//复位清0
                flicker=0;//复位清0
                sec_3=0;//复位清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函数放在4ms主循环中运行

好我试一下,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