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36: 'Delay': 'void' on variable刚学单片机Keil报错 求指教

楼主:
刚学单片机,朋友们,这个错误发生在那啊?
到底是哪错了?error C136: 'Delay': 'void' on variable

单片机错误

单片机错误

网友A(2022-12-09):
你声明函数时没有参数,但是,调用它时,你却传入了参数!
把C语言函数章节好好学一下。

网友B:
void 只可以用在函数
void Delay_Us()
你少了 ()

网友C(2024-04-24):
#ifndef __TLC1543_H_
#define __TLC1543_H_

#include <reg51.h>

sbit SDO=P1^0;
sbit SDI=P1^1;
sbit CS=P1^2;
sbit CLK=P1^3;
sbit EOC=P1^4;
unsigned int TLC1543_read(unsigned char addr);
#endif
这个代码,sbit SDO=P1^0这一行报错C136:TLC1543.h(6): error C136: 'del': 'void' on variable。这是什么问题啊,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ndef __TLC1543_H_
#define __TLC1543_H_

你还是贴图出来吧,目测报错和你以为的报错位置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