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代码修改 让数字达到最大的时候,显示停留在HI两个字符上。然后不再响应

楼主:
修改让数字达到最大的时候,显示停留在HI两个字符上。然后不再响应。

网友A(2022-12-10):
P0=TABLE[count/10],P2=TABLE[count%10];
if(++count>=100)P0=TABLE[10],P2=TABLE[11],count=100;
//第一次显示1,改成0;

网友B:
主程序没有调用中断函数,只初始化了变量,while语句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