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直驱LED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 电子温度计

楼主(2022-12-09):
放一下之前写的程序,单片机IO直接驱动4位数码管,同时具备显示ds18b20温度功能,可作为温度电子温度计。

#include "sys.h"
#include "temp.h"

#define FOSC 24000000L      //时钟频率
#define tm0_delay 1                                        //tm0_delay*ms
//STC老单片机使用
//#define T1MS         (int)(65536-(int)((float)1000*(float)tm0_delay/((float)1/((float)FOSC/(float)1000000/(float)12))))     //12T模式 定时器定时时间自动计算
//STC1T单片机使用
#define T1MS         (int)(65536-(int)((float)1000*(float)tm0_delay/((float)1/((float)FOSC/(float)1000000/(float)1))))     //1T模式 定时器定时时间自动计算

//根据自己硬件的实际硬件连接来设定
sbit led_a         =        P1^3; //数码管段引脚 11
sbit led_b         =        P1^7; //数码管段引脚 7
sbit led_c         =        P3^6; //数码管段引脚 4
sbit led_d         =        P1^0; //数码管段引脚 2
sbit led_e         =        P1^1; //数码管段引脚 1
sbit led_f         =        P1^4; //数码管段引脚 10
sbit led_g         =        P3^5; //数码管段引脚 5
sbit led_dp        =        P3^7; //数码管段引脚 3

sbit led_w1        =        P1^2; //数码管位引脚 12
sbit led_w2        =        P1^5; //数码管位引脚 9
sbit led_w3        =        P1^6; //数码管位引脚 8
sbit led_w4        =        P3^2; //数码管位引脚 6

u8 code led_duan[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段码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段码
};
u8 code led_wei[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共阴位码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共阳位码
};//位码

u8 bdata daun_gpio; //段码 位寻址
sbit duan_bit7=daun_gpio^7;
sbit duan_bit6=daun_gpio^6;
sbit duan_bit5=daun_gpio^5;
sbit duan_bit4=daun_gpio^4;
sbit duan_bit3=daun_gpio^3;
sbit duan_bit2=daun_gpio^2;
sbit duan_bit1=daun_gpio^1;
sbit duan_bit0=daun_gpio^0;

u8 bdata wei_gpio; //位码 位寻址
sbit wei_bit3=wei_gpio^3;
sbit wei_bit2=wei_gpio^2;
sbit wei_bit1=wei_gpio^1;
sbit wei_bit0=wei_gpio^0;

u16 time_clk=0;

void duan_gpio_out(u8 dat,u8 dat1);  //解码段位
void disp_num_dat(int dat);                //显示最大数字0-9999
void Init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u8 disp_num[4]; //数码管显示缓存
void duan_gpio_out(u8 dat,u8 dat1)  //解码段位,位码
{
        daun_gpio=dat;
        wei_gpio=dat1;
        led_a =duan_bit0;
        led_b =duan_bit1;
        led_c =duan_bit2;
        led_d =duan_bit3;
        led_e =duan_bit4;
        led_f =duan_bit5;
        led_g =duan_bit6;
        led_dp=duan_bit7;

        led_w1=wei_bit0;
        led_w2=wei_bit1;
        led_w3=wei_bit2;
        led_w4=wei_bit3;
}
void int_start(void)  //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01;
  TMOD=0X00;
        TL0 = T1MS;
        TH0 = T1MS>>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isp_num_dat(int dat)//显示解码 0-9999
{
  //  disp_num[0]=0x00;
                disp_num[1]=led_duan[(dat%1000)/100];
                disp_num[2]=led_duan[(dat%100)/10];
                disp_num[3]=led_duan[(dat%10)/1];
}

void temp_disp(int temp)//温度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_num[0]=0x40; //负温度符号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_num[0]=0x76;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temp=temp/100;
if(temp<10)
  {
                //disp_num[0]=0x00;
                disp_num[1]=0x00;
                disp_num[2]=0x00;
                disp_num[3]=led_duan[(temp%10)/1];
  }
  if(temp>9)
  {
    if(temp<100)
    {
    //disp_num[0]=0x00;
                disp_num[1]=0x00;
                disp_num[2]=led_duan[(temp%100)/10];
                disp_num[3]=led_duan[(temp%10)/1];
    }
     if(temp>99)
    {
   // disp_num[0]=0x00;
                disp_num[1]=led_duan[(temp%1000)/100];
                disp_num[2]=led_duan[(temp%100)/10];
                disp_num[3]=led_duan[(temp%10)/1];
    }
  }
}

void main()
{
  char mode_dat=0;

        AUXR = AUXR|0x80;  // T0, 1T Mode
        int_start();//初始化中断和定时器
        P1M1 = 0<<0|0<<1|0<<2|0<<3|0<<4|0<<5|0<<6|0<<7;//配置端口模式
        P1M0 = 1<<0|1<<1|1<<2|1<<3|1<<4|1<<5|1<<6|1<<7;//配置端口模式
        P3M1 = 0<<0|0<<1|0<<2|0<<3|0<<4|0<<5|0<<6|0<<7;//配置端口模式
        P3M0 = 0<<0|0<<1|1<<2|1<<3|0<<4|1<<5|1<<6|1<<7;//配置端口模式
        P5M0=0X00;
        P5M1=0X00;
  Ds18b20Init();

        while(1)
        {
    if(time_clk==1000)//温度调取周期
    {

      temp_disp(Ds18b20ReadTemp());//读取解析时间
      time_clk=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TL0 = T1MS;
        TH0 = T1MS>>8;
  time_clk++;
  i++;
  i=i&0x03;
  duan_gpio_out(0x00,0xff);//消影
  duan_gpio_out(disp_num[i],led_wei[i]);        //刷新LED
}

Keil代码下载(附件内只有代码 无原理图等其他资料,如介意请勿下载):

网友A(2023-03-12):
问题不在代码在于是否能带动,电流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