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红外接收干扰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2-12-09):
我刻了个pcb,用红外控制开关灯,led部分用了升压电路驱动14个led,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红外接收的电源和地接到pcb板上就不能工作,但是地线单独直接接电源上(学生电源)就能工作,或者电源线直接接电源也可以,反正底有一个不通过板子直接接才可以,后来我把升压电路去掉了,发现就正常了,红外的电源地可以直接接板子正常工作了,,,想问一下各位是因为升压电路影响红外了吗?要怎么解决呢?单片机程序可以确定没有问题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B:
加强电源滤波试试,R29换电感,效果更好。

网友C:
你确定这个LED+是接CS的引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LED+是接CS的引脚的吗?

应该是吧,我看这个芯片规格书是这么连得啊,灯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功率给够了,20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电源滤波试试,R29换电感,效果更好。

好的,谢谢,你说的这个电感用磁珠可以吗

楼主:
现在我把C8的104换成了铝电解,正常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