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传输有没有线路的调节功能?

楼主(2022-12-10):
我想知道芯片传输有没有线路的调节功能。

比如两个机器相互传输,每个机器里有N个小系统而传输线只有8条。但一个小系统传输的时候另一个小系统请求传输它会不会取消8条线中的4条分给另一个小系统?

网友A:
总线,片选,地址

网友B:
协议,仲裁

网友C:
早叫你看书,非得本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不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学习的"这种心态去学
然后,就想着自己先看一个大纲或者了解一个大概,再去深入学习
你就慢慢折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叫你看书,非得本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不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学习的"这种心态去学
然后,就想着 ...

学习方法不一样,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的人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凭空做白日梦,自己编造知识,那就无可救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叫你看书,非得本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不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学习的"这种心态去学
然后,就想着 ...

需要问的已经全问了,为什么你会觉得问点问题都不对?我懂基础不知道芯片结构才会问,同一种作用可以有不同很多种做法结构。感觉你这样的想法很急躁没有创新契机。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答却没必要干涉别人问不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问的已经全问了,为什么你会觉得问点问题都不对?我懂基础不知道芯片结构才会问,同一种作用可以有不 ...

很急躁的是你,你是问了,可是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说你懂基础,那么,沙发和板凳说的你都了解了吗?了解清楚了你就不会这么问了,基础知识不去学习,偏要来这边问七问八的,你看看你的帖子里有几个是学习了不懂才来问的?不学就问,还要求“没必要干涉别人问不问”,你这是要大家把一个不想学习的纯文盲培养成一位航天飞机的驾驶员?
脚踏实地吧,学习是循序渐进的,别把自己的急躁,看成你的与众不同、是创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问的已经全问了,为什么你会觉得问点问题都不对?我懂基础不知道芯片结构才会问,同一种作用可以有不 ...

你并不懂芯片的结构,懂了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以8051为例,它内部就8根数据总线,各种的数据,指令,功能,都是通过这8根线来完成的
虽然很多人老说8051简单,但内部电路的运行并不简单,相反,是相当的复杂
但它并没乱,有中断,有中断等级,有仲裁...........
这都是很基础的知识,也就是几十分钟的阅读时间,你却花几天来发帖问.............
至于没有创新,这点我接受,我认为,学单片机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就是一条路:
看数据手册,写代码,验证,改代码验证,画板,调试..............这个过程一次次的重复
当然,你可以创新,本论坛不缺乏创新之人,有人对Keil嗤之以鼻,有人要用一个开关只用0和1给单片机编程,有人开发出了五种全新的8051系统,就是用3块8051单片机去控制一块8051单片机............
至于我回答不回答的,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不讨论,我单纯就是打发时间而已,无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并不懂芯片的结构,懂了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以8051为例,它内部就8根数据总线,各种的数据,指令,功能,都是 ...

哈哈哈,就是不懂才问啊。书说的都是表面,我懂的是基础电路不从基础说我也不清楚说的什么。
问了就能大概确定内部构造,或者相似构造。了解之后再看书说的表面东西才会懂。

三块芯片控制一块这种不属于创新了,这只是应用。
单片芯片这个东西改变芯片结构才算得上创新吧。我们未必能创新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除了既有的还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