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能发数据,但接收不到数据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12-10):
我发送数据,单片机可以作出相应的反应。接收数据时,单片机明明可以进入到发送中断,但串口助手却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USB转485,再转TTL。会不会是TTL是全双工而485是半双工导致的

网友A:
串口助手接收数据选HEX模式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串口助手接收数据选HEX模式"
你在中断中还要看一下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因为,串口助手只要发送了,单片机如果串口设置不正确,也是会触发中断的
比如,串口发送了0x03,单片机要检测接收到的是不是这个数据,才做出反应

楼主:
已经设置了HEX接收。我设置了只有串口助手发0x03才会触发的操作。然后单片机可以正常接收并判断是不是0x03,如果是就能做出相应的反应。问题就是我设置了做出反应后会返回0x04,但串口助手接收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了HEX接收。我设置了只有串口助手发0x03才会触发的操作。然后单片机可以正常接收并判断是不是0x03 ...

串口的数据改成8位,不要9位数据模式

网友A:
串口助手有设置校验位,单片机的串口是否有设置校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