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MOC3063光耦电路中360Ω电阻的过流过压情况?

楼主(2022-12-10):
各位好,

最近在研究MOC3063过零光耦驱动可控硅电路,论坛前辈有提供一些经典电路,但是看了电路后有些地方不是太明白,如下,

图中MOC3063光耦先导通,导通时,与Hot端和NEUTRAL端的220V交流形成回路,有较大电流流过上面那个360Ω电阻,不会损坏MOC3063吗?
然后后面的12N60双向可控硅导通后,电源路回路变成从220V到A,B两点之间,不再有电流经过360Ω电阻,但过零后后面的可控硅关断了,此时回路又切换到MOC3063与360Ω电阻这一段,也就是说360Ω电阻反复受到大电流冲击,即使时间很短,但长时间这样不会有啥问题?

还是我的理解不对?这里有点想不通。

谁能分析下,图中两个360Ω电阻的过流和电压情况?在MOC3063上电到后面双向可控硅导通后360Ω电阻上电流电压变化情况?
这里实在不太理解,看到很多人都这么用,但是很少看到有人分析这里360Ω电阻上的电流电压情况,但看这个接线,确实感到有点不理解。
另外,我实际使用中,两个360Ω电阻用的都是1/4W功率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希望51hei论坛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用3个0805 1K 电阻并联,在产品上用了很多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B:
过零光耦!过零光耦!
过零时才开始导通
何来有220V交流形成回路?

网友C:
楼主探究精神可嘉,3063和可控硅基本同时导通,3063也可瞬间承受1A,正常情况下1/4W长时间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是可控硅断路损坏时确实有较大电流流过电阻,返修机时常出现电阻烧焦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3个0805 1K 电阻并联,在产品上用了很多年了,没啥问题。

0805不满足安规认证220V线路爬电距离要求,很危险的。哪怕是用3个120欧0805串联也比3个1k并联要安全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过零光耦!过零光耦!
过零时才开始导通
何来有220V交流形成回路?

分析到位!过零是关键!经典电路串联的电阻通常都比较小,一般只有几十欧姆。

网友E:
板凳分析的很到位!过零触发!3063的4,6脚之间只有在市电过零附近才被触发导通,此时3063的4,6脚两端的电压很小!所以3063只会承受电压冲击而电流冲击很小!而一旦3063触发导通,AB之间电压迅速降低,此时,虽然市电越过过零区,但由于可控硅已经导通,所以同样3063不会有大电流冲击。所以,经典电路4,6脚回路串联的电阻都比较小,一般会低于100欧姆以保证可控硅得到足够的触发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805不满足安规认证220V线路爬电距离要求,很危险的。哪怕是用3个120欧0805串联也比3个1k并联要安全得多 ...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做了十几万的产品了,没啥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805不满足安规认证220V线路爬电距离要求,很危险的。哪怕是用3个120欧0805串联也比3个1k并联要安全得多 ...

爬电应该是相对,0805电阻与3063串联,在3063断开时,3063相对0805的阻抗要大的多!分压后0805的端电压很小,爬电也就爬不起来了吧,而当3063导通(因为是过零导通),0805的端电压也不高,电有可能爬不起来。所以,别人使用0805在实际产品中没有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当然,纯220V电压0805的爬电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做了十几万的产品了,没啥问题啊。

工业品默认用户是专业人员,没有强制安规要求。家电类认为用户都是不懂电的小白,所以要强制安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