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01s刷原厂固件报错chip efuse check error

楼主:
esp 8266 01s,通过flash_download_tools刷原厂固件报错“chip efuse check error”,试了好久都不行,确认接口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2-12-11):
应该是方法不对,你这个下载器应该是没有自动下载的功能吧?那么,下载ESP8266就需要按两个按键,明显你是没有按键操作的。去百度一下8266的下载方式

网友B:
你原厂固件都没加载,下载啥?

网友C:
下载时gpio0应该接地,图中少接一条线,所以判断你的8266是在运行状态,也可见你没有看必要的文档

网友D:
我有另外一个esp01s就可以正常烧写,同样的操作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原厂固件都没加载,下载啥?

不加载固件,点击Start应该能够读出芯片信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另外一个esp01s就可以正常烧写,同样的操作方式

你非要这么说那大家都没什么好帮你的了,液晶显示模块和主控之间用杜邦线连接,唯一的一个GND线脱落了,显示还是正常,难道就可以依此就不用设计使用这条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另外一个esp01s就可以正常烧写,同样的操作方式

本来还想说,你可能不知道怎么下载,所以,你设置错了,跟你说一下正确的ESP-01S下载应该是怎么一个流程。
但是,既然,你有另外一个 esp01s 可以正常烧写,那么,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看来帮不了你,你继续琢磨吧。

网友E:
降低波特率或用短的连接线试试

网友F:
这玩意烧录确实挡住了很多新手,新手失败率特别高

网友G(2024-09-16):
引用 网友D:
我有另外一个esp01s就可以正常烧写,同样的操作方式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报错,而且模块上电就不停给串口发送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