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2022-12-10):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先检查硬件接线。

网友B:
看看这个上的解决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2700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先检查硬件接线。

请问是检测stlink和电路板的连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检测stlink和电路板的连线吗

是的  还有板子是否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