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高频下自绕磁环的电感量

楼主:
自己买了个纳米晶磁环(32/50/15),然后饶了几圈漆包线,用LCR电桥分别测了频率1K,10K,100K和500khz频率下的电感,发现1Khz下,电感量为30mh,10khz变成20mh,到500khz下变成8mh了,想问问这个电感量是跟什么有关呢(先固定绕漆包线的圈数),我理解是磁环的材料(不同材料的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性能不一样?),尺寸。不知道跟其他参数有没有关系,如果要提高电感量的话,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感谢前辈们!

网友A(2022-12-11):
这个用什么仪器测的,LCR不是只有10KHz ?

网友B:
提高电感量用改善磁芯和增加圈数是最有效办法,其他提高有限。

网友C:
我怀疑你的电桥有问题
你试没试过测一个已知的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什么仪器测的,LCR不是只有10KHz ?

你说的是手持测试仪吧,那个频率应该高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的电桥有问题
你试没试过测一个已知的电感

测过一个贴片封装电感,电感量随频率会小小变化,幅度大概变化零点几mh。这个自绕的因为是纳米晶磁环,频率越高,磁导率会损失,目前怀疑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提高电感量用改善磁芯和增加圈数是最有效办法,其他提高有限。

主要是不想用铁氧体去做,看了一下铁氧体适用高频,但是就想试试其他材料在高频条件下的效果

网友E:
如果频率高于磁芯的最高频率,则磁损增加,电感量下降,电感损耗增加。

网友F:
频率提高,有铁芯的电感,其电感量下降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下降的太陡峭了,把你的测试仪器拍个照片贴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频率高于磁芯的最高频率,则磁损增加,电感量下降,电感损耗增加。

有没有适用在高频(400-600khz)环境下的磁环呢,前辈推荐一下

网友D:
这张图片就是我看别人测量的一些数据,他用的纳米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看了一下纳米晶的最适频率是10-20K。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频率提高,有铁芯的电感,其电感量下降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下降的太陡峭了,把你的测试仪器拍个照片贴出来 ...

我发了好几次图片,图片没发出来,估计审核没过。大概查了一下,因为纳米晶的适用频率是10-20K,超过的话磁导率会衰减,所以电感量变小,不知道有没有适用高频的磁芯材料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适用在高频(400-600khz)环境下的磁环呢,前辈推荐一下

你可以试试
铁氧体 磁芯  磁环

网友H:
应该是磁芯材质不适合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