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2灯不亮呢?附单片机程序电路图

楼主(2022-12-11):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GM=P1^0;
sbit RT=P1^5;
sbit led=P3^5;

uc sec=0;

void init()
{
        GM=0;
        RT=0;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uc m;
        TH0=0x3c;
        TL0=0xb0;
        m++;
        if(m>=20)
        {
                m=0;
                if(RT==0||GM==0)
                sec++;
                if(RT==1&&GM==1&&sec<=5)
                {
                        sec=0;
                        led=0;
                }
                if((RT==0||GM==0)&&sec>5)
                {
                        sec=0;
                        led=1;
                }
        }
}

网友A: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主程序什么都没有执行啊,只是空运行了一下,没有调用T0_time() interrupt 1函数。
改为:
void main()
{
        init();
        while(1)
        T0_time() interrupt 1;
}
试试。

网友A:
主程序main()空运行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执行啊,没有调用T0_time() interrupt 1。将主程序改为下面的试试: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0_time() interrupt 1;
       }
}

网友B:
定时器中断的判断逻辑有问题,sec永远不会大于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main()空运行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执行啊,没有调用T0_time() interrupt 1。将主程序改为下面的试试:
...

中断程序不需要主程序调用的,满足条件自己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的判断逻辑有问题,sec永远不会大于5

如果这里逻辑错误的话那我的等应该是常亮不灭,但程序运行后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main()空运行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执行啊,没有调用T0_time() interrupt 1。将主程序改为下面的试试:
...

中断程序自己就会运行的哈

网友B:
sec大于还是小于5,只是逻辑判断的其中一个条件而已,并不是唯一的

网友D:
51单片机检测端口电平前,端口要先置1,你程序没有做到。

网友E:
R5限流电阻太大了吧 1K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检测端口电平前,端口要先置1,你程序没有做到。

置1后通电就亮 不受控制

楼主:
还是说控制灯亮仅仅三极管不行吗 一定要加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控制灯亮仅仅三极管不行吗 一定要加继电器?

就一个发光二极管,不需要继电器

网友F:
定时中断内的m是局部变量
每次离开函数后都会清零
请改为static uc m=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中断内的m是局部变量
每次离开函数后都会清零
请改为static uc m=0;

修改之后并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c大于还是小于5,只是逻辑判断的其中一个条件而已,并不是唯一的

这样说我逻辑不严谨  要修改语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发光二极管,不需要继电器

如果就一个发光二极管灯常亮不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我逻辑不严谨  要修改语句吗?

无所谓严谨不严谨,要想有相应的动作,需要满足的要求就都得满足

网友G:
基础太差了!
因为,GM和RT 永远不会 变成 1,所以,亮灯条件永远无法达成, 因此, 你的灯永远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