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用两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一个LED灯亮灭时的问题

楼主(2022-12-11):
我的思路是在我按下K1时,经过消抖后led1亮起,然后我松手,结束这个if语句,此时led1继续亮起,待我按下K2时,led熄灭,不过当我实践起来时,按下K1确实亮起,松手依然亮,但是按下K2却不会熄灭,并且按其他的(比如K1)没有反应,没有专门学过C语言,直接入手的单片机,感觉有常识性问题,求各位大佬指点。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while(1)
        {
                        if(P3_1==0)
                {   Delay1ms(20);

                        P2_0=0;

                }
                        if(P3_2==0)
                {
                        Delay1ms(20);
                        P2_0=1;
                }
        }
}

网友A:
换个if语句

网友B:
1、消抖的写法有问题,程序在按键20ms后并不检测按键状态,仅起到延时作用;
2、貌似不是二楼加 ELSE 的问题,理论上加不加的两个条件判断都可以顺序执行。

网友C:
虽然不是完美的代码,但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
加不加else都没有关系
看一下硬件电路和单片机其它的代码
最好是有原理图和全部的代码

网友D:
void main()
{
        while(1)
        {
                if(P3_1==0)
                {
                        Delay1ms(20);
                        if(P3_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下
                        {
                                P2_0=0;
                                while(!P3_1);//等待松手
                        }
                }
                if(P3_2==0)
                {
                        Delay1ms(20);
                        if(P3_2==0)
                        {
                                P2_0=1;
                                while(!P3_2);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消抖的写法有问题,程序在按键20ms后并不检测按键状态,仅起到延时作用;
2、貌似不是二楼加 ELSE 的问 ...

谢谢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main()
{
        while(1)

谢谢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