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PCB这种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2-12-11):
请问大佬们,这种效果AD需要怎么做?是要在线路层画上花纹吗?然后怎么描述才能让制板商清楚我想要这种效果。求指导个方向谢谢大家

PCB1

PCB1

网友A:
在solder mask层画就行了,这层是负片,有图素的地方没有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der mask层画就行了,这层是负片,有图素的地方没有阻焊。

请教一下大佬,这种工艺是沉金还是镀金

网友B:
沉金还是镀金看你的实际需求了。

网友B:
一般来说,沉金表面比较软,镀金表面比较硬。如果是一般消费电子,用来焊接的,就没所谓。它们都是表面处理方式,用来防止金面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这种工艺是沉金还是镀金

肯定是沉金,真正的镀金板非常难画的!要把所有网络引到板边上短路起来,镀金完成后再把板边切掉。画过一次镀金板,头发掉了不少。

网友C:
开窗+沉金
成本有点小高,不是必须的话,一般是不沉金的

网友D:
开窗+沉金
成本有点小高,不是必须的话,一般是不沉金的,当然你要是有钱,那就没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窗+沉金
成本有点小高,不是必须的话,一般是不沉金的,当然你要是有钱,那就没事了

高密度封装,镀锡不满足平整度要求,必须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沉金表面比较软,镀金表面比较硬。如果是一般消费电子,用来焊接的,就没所谓。它们都是表面处理 ...

谢谢大佬,明白了。先打样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窗+沉金
成本有点小高,不是必须的话,一般是不沉金的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要沉金了,镀金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