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733KC是什么电子元器件?

楼主:
请问这个733KC 是什么?哪里能搞到替换。 这是一个门铃的电路板。谢谢。

网友A(2022-12-12):
A733晶体管的技术参数
封装类型:  TO-92
晶体管类型:  PNP
集电极最大电流(I C):-  150mA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 CE):  -50V
最大集电极基极电压(V CB):  -60V
最大发射极基电压(VEBO):- 5V
最大收集器耗散(Pc):  250 miW
最大过渡频率(fT):  180 MHz
最小和最大直流电流增益(h FE):  90 – 600
最高存储和工作温度应为:  -55至+150摄氏度

A733的NPN互补产品是C945

A733晶体管的替代型号
2N2907、2N3906,A1015、2SA1266

A733晶体管的使用方法
该晶体管可用于任何通用的放大和开关目的。当用作开关时,它可以驱动150mA以下的负载,足以驱动继电器,LED,大功率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它仅需要0.3V的基极电压就能饱和,因此可以在低压操作的电路中使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于音频放大级,也可以用作放大多种信号的放大器。此外,过渡频率高达180MHz,因此它在180MHz以下的RF电路中也将表现良好。

733晶体管如何在电路中安全地长期运行
为了使该设备能够在电路中长期工作,建议在电路中使用这些设备时要牢记这些要点。请勿驱动超过50V和150mA的负载。始终最好驱动小于最大负载的负载。始终使用合适的基极电阻,并且不要在低于-55摄氏度和高于+150摄氏度的温度下使用或存储该晶体管。

网友B:
应该是3.3VLDO 芯片

网友B:
1脚接地,中间单独引出的2脚(也有标3脚)接输入,3脚接输出3.3V电压接2150L的2脚

网友B:
你可以用HT7133直接代换(封装SOT-2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HT7133直接代换(封装SOT-23-3)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733晶体管的技术参数
封装类型:  TO-92
晶体管类型:  PNP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HT7133直接代换(封装SOT-23-3)

我去某一个宝买HT7133, 卖家说7533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参数如上。盼大神给点意见,本人完全小白,只是想修一下家里的门铃。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某一个宝买HT7133, 卖家说7533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2150L工作电流比较小。都可以使用,只要封装一致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2150L工作电流比较小。都可以使用,只要封装一致就可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