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LC FX3U源码以及关联资料

楼主(2022-12-11):
//crc校验码 从02后面一个字节开始累加到03,和的低8位再分成高4位和低4位,即03后面的两个字节
//三菱格式码    0 --30   1--31  2--32  3--33  4--34  5--35  6--36 7--37 8--38
//                9--39    A--41  B--42  C--43  D--44  E--45  F--46

三、寄存器说明
M0-M383         384点         一般用
M384-M511       128点         EEPROM 保持用
M512-M1535      1024点       电容保持用
M8000-M8255     256点        特殊用

S0-S9           10点         初始状态  EEPROM保持性
S10-S127        118点         EEPROM保持性
S128-S999       872点        电容保持性

D0-D127         128点
D128-D255        128点      EEPROM保持性、
D256-D7999       7744点    电容保持性
D1000-D7999                文件寄存器
D8000-D8255     256点      16位特殊用  本程序对应D6000-D6255

四、模拟量采集
D7899到 D7999存放的是 模拟量采集 数字量---高温度值----低温度值-----电流值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PLC应用平台固件程序
*           DI DO AI AO RTC 固件 监控
* 实验平台:螺杆机通用平台
* 硬件连接: 1、停电处理 停电时不做主循环 梯形图停止运转 IO停止输出
                          2、正常运转模式

* 作者    :   王玺联
**********************************************************************************/

#include "PLC_Config.h"

#include "bsp.h"
#include "port.h"

AppManageFlag MainAppManageFlag;

//**************************************************************************************************
//        [名称] u8 ExtendBoardHaveOrNot(void)
//        [功能]        扩展板有无检测
//  [作者]
//         [日期] 2015年08月11号
//        [版本]
//**************************************************************************************************
u8 ExtendBoardHaveOrNot(void)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5) == 1)
        {
                //为高说明扩展板存在
        d[ SYS_EXTEND_BORD_HAVE_ADR ]= EXTEND_BORD_HAVE;
        return EXTEND_BORD_HAVE ;
    }
    else
        {
                //为低电平 说明扩展板不存在
                d[ SYS_EXTEND_BORD_HAVE_ADR ]=EXTEND_BORD_HAVE_NO;
        return EXTEND_BORD_HAVE_NO;
    }
}
//**************************************************************************************************
//        [名称] void AppMain(void)
//        [功能]        正常运行处理 电源正常 梯形图运转  非修正模式
//  [作者]
//         [日期]
//        [版本]
//**************************************************************************************************

void AppMain(void)
{
    RegisterXInRefresh();

        if(MainAppManageFlag.AdConvert ==TRUE)
        {
                MainAppManageFlag.AdConvert = FALSE;
        AdConvertManage();
    }

        if(MainAppManageFlag.RtcEeprom ==TRUE)
        {
                MainAppManageFlag.RtcEeprom = FALSE;
        RtcTimeEepromWrtReadManage();
    }
        if(MainAppManageFlag.DaOut ==TRUE)
        {
        MainAppManageFlag.DaOut = FALSE;
                DaOutManage();
    }

        if(MainAppManageFlag.Modbus ==TRUE)
        {
                MainAppManageFlag.Modbus =FALSE;
                if (RS485_SLAVE_MODE ==d[RS_485_MASTER_SLAVE_SWICH])
                {
            ModbusManage();
        }
                else if(RS485_MASTER_MODE ==d[RS_485_MASTER_SLAVE_SWICH])
                {
            TopUnitContrlManage();
        }
                else
                {
           ;//去执行三菱通信协议
        }
    }

        if(MainAppManageFlag.TopOsWrdBit == TRUE)
        {
        MainAppManageFlag.TopOsWrdBit  =FALSE;
                TopWrdBitConvertManage();
    }
        if(MainAppManageFlag.TopOsPhyPropBit == TRUE)
        {
                MainAppManageFlag.TopOsPhyPropBit =FALSE;
        TopPhysiPropManage();
    }
        if(LadRun()==LAD_DOWN_LOAD_OVER)
        {
        SetLedSts(PLC_LAD_RUN );
    }
        else
        {
        SetLedSts(PLC_IDLE  );
    }

        RegisterYOutRefresh();

}
//**************************************************************************************************
//        [名称] int main(void)
//        [功能]        主程序处理
//  [作者]
//         [日期] 2014年10月9号
//        [版本]
//**************************************************************************************************

unsigned char MainLoop =100;

extern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lcManageSts;

int main(void)
{
        //禁止所有中断
    DisableInterrupts();

        CompileLocatToDataSectionClr();

        CompileDataClr();

    //NVIC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2_Initial();

        //GPIO 输入输出设置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Config();

    I2C_EE_Init() ;

    Usart1Init();

    Usart2MultiComInit();

    Usart3Init();

    FuncInit();

        PowerOnManage();

        SetSubCircutStartOn();

        ExtendBoardHaveOrNot();

        E2PromFirstUseInitManage();

        ReadCorectParamDataFromE2prom();

        PowerOnReadRtcCopyToLocalClock();

        IWDGInit();

        //开启所有中断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IWDG_ReloadCounter();

                switch(MainLoop)
                {
                        case 100:
                                //在进入真正的梯形图循环之前将 DI AI 数据采集到内存
                            RegXReset();

                            RegisterXInRefresh();
                            if(AD_MANAGE_FINSH ==AdConvertManage( ))
                                {
                    MainLoop =0;
                }
                            else
                                {
                    MainLoop =100;
                }

                                break;
                        //掉电检测
            case 0:
                                if(PowerOffManage() ==TRUE)
                                {
                     MainLoop =4;
                }
                                else
                                {
                                        MainLoop =1;
                }

                                break;

                        //编程PROG SW检测
                        case 1:
                                PlcProgRunCheck();

                                if(LAD_RUN == PlcManageSts)
                                {
                    MainLoop =6;
                }
                                else if(LAD_PROG == PlcManageSts)
                                {
                    MainLoop =5;
                }
                                else if(LAD_RUN_TO_PROG == PlcManageSts)
                                {
                    MainLoop =50;
                }
                                else if(LAD_PROG_TO_RUN == PlcManageSts)
                                {
                    MainLoop =60;
                }
                                break;

                        //掉电 模式
                        //检测是否来电,来电后进行主程序循环
                        case 4:
                                if(TRUE ==PowerOnCheckManage())
                                {
                    MainLoop =0;
                }
                                else
                                {
                    MainLoop =4;
                }
                                break;
                   case 50:
                           PlcStopInit();

                       MainLoop =5;
                           break;
                   //编程模式
           case 5:
                           LadProgManage();
               SetLedSts(PLC_LAD_PORG );

               CorectParamDataPrintManage( );
                       MainLoop =0;
                           break;

                   case 60:
                           //等待复位
                       DisableInterrupts();
                       PlcRunInit();
                       PlcProgToRunReadCrctParamInit();
                       GenerateSystemReset();
                           EnableInterrupts();
                           break;
                   //运行模式
                   case 6:
                           AppMain();

                       MainLoop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有没有F4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