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无刷电机电调IO口如何与开源的固件对应适配?

楼主(2022-12-11):
网上有开源的AM32固件,BLHeli电调固件,想根据这个固件自己动手制作电调,但是找了好多资料,都是介绍刷固件的,没有将如何制作固件的,想请教下, 如何在开源固件里面,找到对应单片机IO的分配?
例如:BLHeli支持ATMEGA8的单片机,里面的IO口在那里可以查看;
          AM32支持STM32G071GBU6TR  G071固件,对应的IO口在那里可以查看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找了好多天, 都没找到这些资料,进行不下去

网友A:
固件都是HEX或BIN文件,如何能看到IO,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到对应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都是HEX或BIN文件,如何能看到IO,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到对应的原理图。

BLHeli固件, AM32固件,这个都是开源的;网上很多都是参考这两个开源的来做的,我自己想动手来做,但是就是找不到对应的IO口,可能是水平不够,看不懂,所以来问下

楼主:
AM32固件:github.com/AlkaMotors/AM32-MultiRotor-ESC-firmware
BLHeli固件:github.com/bitdump/BLHeli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Heli固件, AM32固件,这个都是开源的;网上很多都是参考这两个开源的来做的,我自己想动手来做,但是 ...

如果有源码,应该能查到IO的,仔细看看。

网友B:
这个其实是偏于Arduino的,并不太属于单片机这方面的知识
但Arduino其实就是单片机...........
在inc文件中,应该就是端口的定义,但我没学过AVR的汇编,看不懂,你自己看一下
github.com/bitdump/BLHeli/blob/master/Atmel/Afro_12A.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