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C语言宏定义为什么设置这样?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的定时器C语言程序,想问一下,为什么时间和闹钟的时分秒是这样定义的,还有这个99没看懂
#define SHISHE shi,99,99
#define FENSHE 99,fen,99
#define MIAOSHE 99,99,miao
#define NAO_S nao_s,99,99
#define NAO_F 99,nao_f,99
#define NAO_M 99,99,nao_m

图像

网友A(2022-12-12):
这里面什么都也看不出来,要看引用这些宏定义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什么都也看不出来,要看引用这些宏定义的代码。

代码是这些,麻烦看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XIANSHI shi,fen,miao
#define SHISHE shi,99,99         //99是任意一个数,用于后面条件检测
#define FENSHE 99,fen,99
#define MIAOSHE 99,99,miao
#define NAO_S nao_s,99,99           //闹钟的宏
#define NAO_F 99,nao_f,99
#define NAO_M 99,99,nao_m     //宏定义结束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所连51单片机的引脚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duan_1 =P2^0;                   //虽然声明是duan但是其实是用来位选的
sbit duan_2 =P2^1;
sbit duan_3 =P2^2;
sbit duan_4 =P2^3;
sbit duan_5 =P2^4;
sbit duan_6 =P2^5;
sbit huxiled=P2^6;                  //呼吸灯
sbit nzled=P3^3;                  //D2灯用来指示设置的闹钟时间到

sbit BEEP=P1^5;

uchar shijian[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shi,fen,miao,nao_s=0,nao_f=0,nao_m=15,num_1=0,num_2=0,b=1,c=0;
uchar a=0,n=0;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延时1ms
}

void xianshi(uchar S,F,M)                   //时间和闹钟显示函数
{
        uchar shi_1,shi_2,fen_1,fen_2,miao_1,miao_2;

        shi_1=S/10;shi_2=S%10;
        fen_1=F/10;fen_2=F%10;
        miao_1=M/10;miao_2=M%10;

        if(S==99) {shi_1=10;shi_2=10;}//和设置按键有关,为了单独显示某一时或者分、秒。
        if(F==99) {fen_1=10;fen_2=10;}
        if(M==99) {miao_1=10;miao_2=10;}

        duan_1=1;P0=shijian[shi_1];delayms(5);duan_1=0;          //位选
        duan_2=1;P0=shijian[shi_2];delayms(5);duan_2=0;
        duan_3=1;P0=shijian[fen_1];delayms(5);duan_3=0;
        duan_4=1;P0=shijian[fen_2];delayms(5);duan_4=0;
        duan_5=1;P0=shijian[miao_1];delayms(5);duan_5=0;
        duan_6=1;P0=shijian[miao_2];delayms(5);duan_6=0;

}

void keyscan()
{
        uint time=0;
        if(key1==0)
        {
                while(!key1)
                {
                        time++;
                        if(time>40000){a=5;break;} //这是一个长按进入闹钟模式设置键
                }
                if(time<39999)
                a++;
        }
        if(key2==0)                                                   //key2控制时间加
        {

                delayms(90);

                if(key2==0)
                {
                        if(a==1) {delayms(90);shi++;if(shi==24) shi=0;}
                        if(a==2) {delayms(90);fen++;if(fen==60) fen=0;}
                        if(a==3) {delayms(90);miao++;if(miao==60) miao=0;}

                        if(a==6) {delayms(90);nao_s++;if(nao_s==24) nao_s=0;}
                        if(a==7) {delayms(90);nao_f++;if(nao_f==60) nao_f=0;}
                        if(a==8) {delayms(90);nao_m++;if(nao_m==60) nao_m=0;}
                }while(!key2);
        }
        if(key3==0)                                                  //key3控制时间减
        {
                delayms(90);
                if(key3==0)
                {
                        if(a==1) {delayms(90);shi--;if(shi>=0&&shi<24);else shi=23;}
                        if(a==2) {delayms(90);fen--;if(fen>=0&&fen<60);else fen=59;}
                        if(a==3) {delayms(90);miao--;if(miao>=0&&miao<60);else miao=59;}

                        if(a==6) {delayms(90);nao_s--;if(nao_s>=0&&nao_s<24);else nao_s=23;}
                        if(a==7) {delayms(90);nao_f--;if(nao_f>=0&&nao_f<60);else nao_f=59;}
                        if(a==8) {delayms(90);nao_m--;if(nao_m>=0&&nao_m<60);else nao_m=59;}
                }while(!key3);
        }
        if(a==4||a==9){a=0;}                         //归零
}

void init()
{
        nzled=0;   //给D2灯一个预设熄灭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0x4C;  //定时器T0  定时19ms
        TL0=0x00;
        ET0=1;
        ET1=1;

        TH1=0xc0; //定时器T1   定时56ms
        TL1=0x00;
        ET0=1;
        ET1=1;
        TR1=1;

        EA=1;         //总中断
}

void nzhongled()                          //闹钟和时间一致时让数码管和D2一起在将近10秒内频闪不断
{
        uint g;
        for(g=0;g<23;g++)
        {
                nzled=1;                                  //闹钟显示灯开始闪烁
                delayms(200);
                xianshi(XIANSHI);
            nzled=0;
                delayms(200);
                xianshi(XIANSHI);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witch(a)
                {
                        case 0:TR0=1;keyscan();xianshi(XIANSHI);break;
                        case 1:TR0=0;keyscan();xianshi(SHISHE);break;//中断关闭,时间停止
                        case 2:keyscan();xianshi(FENSHE);break;
                        case 3:keyscan();xianshi(MIAOSHE);break;
                        case 5:;
                        case 6:keyscan();xianshi(NAO_S);break;
                        case 7:keyscan();xianshi(NAO_F);break;
                        case 8:keyscan();xianshi(NAO_M);break;
                }
                if(a==0&&(nao_s==shi&&nao_f==fen&&nao_m==miao))
                {
                        nzhongled();         //闹钟与时间一致进入nzhongled函数

                }

        }
}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1                //精确计时           定时器中断T0
{
        TH0=0x4C;
        TL0=0x00;
        num_1++;
        if(num_1==20)
        {
                num_1=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

void zhongduan2() interrupt 3
//呼吸灯程序,具体体现为D1灯,
//在proteus中无呼吸效果猜测是因为proteus模拟时每次刷新每帧是0.05秒太久

{
        TH1=0xc0;
        TL1=0x00;
        num_2++;
        if(b<=6)
        {
                if(num_2<b) huxiled=1;
                else huxiled=0;
        }
        else
        {
                if((num_2+6)<b) huxiled=0;
                else huxiled=1;
        }
        if(num_2==6)
        {
                num_2=0;c++;
                if(c==4)
                {
                        b++;c=0;
                        if(b==13) b=0;
                }
        }
}

网友C:
首先,要明白宏是在编译之前,编译器按照宏定义作替换。既然是这样,去替换一下就明白了啊!
把xianshi(XIANSHI);替换下就成了xianshi(shi,fen,miao); 其中shi,fen,miao不是程序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吗?这就是正常显示时间啊。
把xianshi(SHISHE);替换下就成了xianshi(shi,99,99); 一下就明白是正常显示小时,把分钟和秒钟显示成99。
剩下的自己分析..........

网友D:
说实话,写了好几年的单片机了,这种宏定义头一次见,NB,学到了!之前都是用结构体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白宏是在编译之前,编译器按照宏定义作替换。既然是这样,去替换一下就明白了啊!
把xianshi(XI ...
if(S==99) {shi_1=10;shi_2=10;}//和设置按键有关,为了单独显示某一时或者分、秒。
        if(F==99) {fen_1=10;fen_2=10;}
        if(M==99) {miao_1=10;miao_2=10;}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这段代码是如何让数码管单独显示某一时,或者分,或者秒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这段代码是如何让数码管单独显示某一时,或者分,或者秒的

网友B:
我网上查了,这个P0的调用是对数码管进行消影用的,我还是没搞清楚他如何使时,分,秒单独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白宏是在编译之前,编译器按照宏定义作替换。既然是这样,去替换一下就明白了啊!
把xianshi(XI ...

感谢回复讲解

网友B:
谢谢回复,刚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