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连接不上esp8266创建的热点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12-11):
    求教大佬们,很急

      我想用一个wifi模块esp8266 ,一个温度模块DS18b20,连接手机app,在手机上显示DS18b20的温度
但是现在wifi模块创建出了热点,但手机app连接不上esp8266创建的热点是怎么回事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网友A:
连接不上ESP8266创建的热点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热点信号强度不足:如果您所处的位置离ESP8266热点距离太远,可能会影响信号强度。

密码错误:确保您输入的密码与ESP8266创建的热点密码匹配。

IP地址冲突:如果您的手机和ESP8266都在同一局域网内,请确保不存在IP地址冲突。

软件问题:如果ESP8266创建的热点设置不当,或者您的手机APP存在软件问题,也可能导致连接不上。

如果以上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您的问题,建议您检查ESP8266和DS18b20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1、创建热点的时候是不是带了密码
2、采用AT指令启动热点,AT命令对不
3、模块硬件本身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ip地址填错了,应该填路由器的基地址,当时理解错了,填了esp8266分配给我的地址

网友C:
8266刷的什么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