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万年历 日期 时间 NTC温度显示ADC0832 程序仿真

楼主:
花了两天时间弄出来的,希望能帮到你们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hoursetting=P1^1;
sbit minsetting=P1^2;
sbit monthsetting=P1^3;
sbit yearsetting=P1^4;
sbit CS   = P3^6;//ADC0832 PIN1
sbit Clk = P1^7;//ADC0832 PIN7
sbit DATI = P3^7;//ADC0832 PIN5
sbit DATO = P3^7;//ADC0832 PIN6
unsigned in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int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共阴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em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AD值
unsigned char count = 0x00;      //定时器计数
unsigned char CH;       //通道变量
unsigned char dis[4];       //显示数值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int sec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min,hour,year,month,day;        //储存秒

//数组下标就是对应温度
code unsigned char Temp_adc[]={
196,        194,        191,        189,        186,        184,        181,        179,        176,        173,        170,        168,
165,        162,        159,        157,        154,        151,        148,        145,        142,        139,        136,        132,
129,        126,        123,        117,        114,        113,        112,        110,        109,        106,        104,        101,
99,        96,        94,        91,        89,        87,        84,        82,        80,        78,        76,        74,        71,        70,        68,        66,        64,        62,
60,        59,        57,        55,        54,        52,        51,        49,        48,        47,        45,        44,        43,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7,        26,        25,        24,        24,        23,        22,        22,
21,        21,        20,        20,        19,        18,        18,        17,        17,        16,        16, 15,        15,        14,        14, 13,        13,        12,
12,        11,        11,        10,        10,        9,        9,        8, 8,        7,        7,        6,        6, 5,        5,        4,        4,        3,        3,
2,        2,        1,        1};

//查找相近值,并返回下标
unsigned char Find_data(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min,r=0;

        min=abs(*a-x);
        for(i=0;i<len;i++)
        {
                if(abs(a[i]-x)<min)
                {
                        min=abs(a[i]-x);
                        r=i;
                }
        }

        return r;
}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unsigned char m;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80;i++)
        ;
}

/******************************************************************
函数功能:显示计数次数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second,min,hour,year,month,day,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
{
P0=temptab[temperature%100/10];

    if(temperature>9)
    {P34=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