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32单片机学习笔记1:指针指向具体数字地址、取值 、宏定义

楼主(2022-12-11):
STC8头文件中#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  主时钟源选择 */
        0xfe00 是整型数字,在这里一个是地址门牌号数字;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是强制类型转换,转换成指针类型,该指针指向unsigned char型数据(1字节8bi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 是指xdata外部可寻址扩存储区的房间门牌号首地址是0xfe00的指针,存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只占一个字节存储单元房间8bit) 类型,volatile 是指这是个随时变化量,每次需不厌其烦从此地址门牌号0xfe00内读取新鲜数据再传送,若传输过程被打断了,再传需重新读取数值,后再传送,不许接着传送中断前保留的那个暂存值。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 前 加  * 是读取地址门牌号0xfe00内的数据,由于该数据长度是一个字节的char型,只读取0xfe00一个房间内数据值(若是int16位数据,需读取0xfe00和0xfe01两房间2个字节数据,每个房间放一个字节8bit数据 )。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   将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加括号整包裹起来,宏定义 为 CKSEL ,替换成易懂简短的字符标识,后面方便调用不易出错。

网友A: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吧?
从里层往外看,
有指针变量* (0xfe00),0xfe00是变量的首地址,该地址内的内容为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类型,即占用外部存储空间0xfe00空间的易失性的无符号字符型变量(8bit);
外层的*(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就是说该指针变量指向了0xfe00,然后将其宏定义为 CKSEL
其本质是就是定义了一个存放于0xfe00的无符号字符型变量,特点是变量首地址确定在0xfe00了
类似于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p,而&p=0xfe00。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各位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B(2023-11-12):
不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学到了。

网友C(2024-05-07):
入坑又搞了一个STC32G12K128想把所有的O/I口用起来搞一个花式彩灯,先试着将51例程中流水灯程序导入STC32中,显示操作成功但没有一个O/I 口有输出信号,毛病出在哪里呢?内部频率选的是11.0592。后来又将程序导入原有STC11F08XE芯片结果8灯全部闪烁状可能是速度变快了,为什么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