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8412c-3单片机学习_中断程序

楼主(2022-12-12):
bs8412c-3 学习_中断,汇编与C语言
#include "BS84C12A-3.h"
#include "BS84C12A_LIBV413/BS84C12A_LIBV41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MG.H"

extern void DISPLAY();
extern void CLEAR();
extern void PG_RESET();
extern void TIME_ZHONGDUAN();    // 本来是汇编中的外部定时中断,现有声明为外部程序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MATRIX_DISP_NUM[];
extern unsigned char LEDMATRIX_DISP_RAM[];
extern unsigned char TOUCHED;

extern void LOAD_TKS_GLOBE_VARIES();                //;load TKS varies
extern void LOAD_HXT_REFERENCE();                   //;load HXT varies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BEEP_PORT                        _pa7                                // BEEP 引脚
#define BEEP_PORT_CTRL                _pac7                                // BEEP 引脚控制,为 0 时允许输出

#define COPY_SEGA   _pb4
#define COPY_SEGB   _pb5
#define COPY_SEGC   _pb6
#define COPY_SEGD   _pb7
#define COPY_SEGE   _pc0
#define COPY_SEGF   _pc1
#define COPY_SEGG   _pc2
#define COPY_SEGDP  _pb3

#define COPY_COM1  _pd3
#define COPY_COM2  _pd2
#define COPY_COM3  _pd0
#define COPY_COM4  _pd1

const u8 dispcode[10]={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

u8 dispbuff[4];

u8 temp;
char num1;
char num2;
unsigned int My_1MS_COUNTER;

/*
* 初始化中断设置
*/
void initial()
{
        _tmrc = 0b00010111;
        _tmr = 256-(1000*8/128);        // 8M 主频
        _te = 1;                                        // 使能定时/ 计数器中断
        _emi = 1;                                        // 使能总中断

        // BEEP
        BEEP_PORT_CTRL = 0;
        BEEP_PORT = 0;
}

void smginit()
{
        //seg口设置为输出
        COPY_SEGA=0;
        COPY_SEGB=0;
        COPY_SEGC=0;
        COPY_SEGD=0;
        COPY_SEGE=0;
        COPY_SEGF=0;
        COPY_SEGG=0;
        COPY_SEGDP=0;

        _pbc4=0;
        _pbc5=0;
        _pbc6=0;
        _pbc7=0;
        _pcc0=0;
        _pcc1=0;
        _pcc2=0;
        _pbc3=0;

        //com口设置为输出
        COPY_COM1=0;
        COPY_COM2=0;
        COPY_COM3=0;
        COPY_COM4=0;
        _pdc3=0;
        _pdc2=0;
        _pdc0=0;
        _pdc1=0;

}

DEFINE_ISR(My_Time_ISR_New, 0x0c)    // 定时器中断
{
        _clrwdt1();
        _clrwdt2();

        smgscan();       //扫描数码管,这里随主循环不定时的扫描,如果程序复杂时间保证不了足够快,
                         //可能会有闪烁,这样的话,只能开一个时基中断或放进定时器中断里,

        My_1MS_COUNTER++;
        if(My_1MS_COUNTER>500)
        {
                My_1MS_COUNTER = 0;
//                smgscan();

        }
}

void dispnum(u16 num)                //
{
        dispbuff[0]=dispcode[num/1000%10];
        dispbuff[1]=dispcode[num/100%10];
        dispbuff[2]=dispcode[num/10%10];
        dispbuff[3]=dispcode[num%10];
}

//将一个字节每一个bit送至相应的io
void setseg(u8 num)
{
        mybit a;
        a.data=num;
        if(a.b.b0)COPY_SEGA=1;else COPY_SEGA=0;
        if(a.b.b1)COPY_SEGB=1;else COPY_SEGB=0;
        if(a.b.b2)COPY_SEGC=1;else COPY_SEGC=0;
        if(a.b.b3)COPY_SEGD=1;else COPY_SEGD=0;
        if(a.b.b4)COPY_SEGE=1;else COPY_SEGE=0;
        if(a.b.b5)COPY_SEGF=1;else COPY_SEGF=0;
        if(a.b.b6)COPY_SEGG=1;else COPY_SEGG=0;
        if(a.b.b7)COPY_SEGDP=1;else COPY_SEGDP=0;

}

//选择com口
void setcom(u8 index)
{
        switch(index)
        {
                case 0:COPY_COM1=1;break;
                case 1:COPY_COM2=1;break;
                case 2:COPY_COM3=1;break;
                case 3:COPY_COM4=1;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mgscan()
{
        static u8 index=0;
        COPY_COM1=COPY_COM2=COPY_COM3=COPY_COM4=0;  //消影
        setseg(dispbuff[index]);                    //输出seg口
        setcom(index);                              //输出com口
        if(++index>3)index=0;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ms)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i=0; i<ms; ++i) {
                for (j=0; j<200; j++) {
                        _clrwdt1();
                        _clrwdt2();
                }
        }
}

/*
* 使用数码管显示数字
* pos 为 0 显示在左侧两个,为 1 显示右侧两个
* temp 为温度的数值
*/
void dispNumber(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num)
{
        LEDMATRIX_DISP_NUM[pos*2] = num / 10;
        LEDMATRIX_DISP_NUM[pos*2+1] = num % 10;
}

void beep(unsigned short ms)
{
        BEEP_PORT = 1;

        delay(ms);

        BEEP_PORT = 0;
}

void main()
{
        PG_RESET();
        initial();

        beep(200);

        smginit();
        dispnum(1234);

//        num1 = 20;
//        num2 = 19;
//
//        dispNumber(0, num1);
//        dispNumber(1, num2);
//        DISPLAY();

        // 初始化按键库
        LOAD_TKS_GLOBE_VARIES();
        BS84C12A_LIBV413_INITIAL();

        while(1) {
                _clrwdt1();
                _clrwdt2();

//                TIME_ZHONGDUAN();          // 调用外部显示程序,命名为“时间_中断”
//                BS84C12A_LIBV413();
//
//                if (SCAN_CYCLEF && ANY_KEY_PRESSF) {
//                        GET_KEY_BITMAP();
//
//                        if(DATA_BUF[0] & 0x01) {
//                                // Key1
//                                num1 = num1 + 1 > 99 ? 1: num1 + 1;
//                                beep(100);
//                        }
//
//                        if(DATA_BUF[0] & 0x02) {
//                                // Key2
//                                num1 = num1 - 1 < 0 ? 0: num1 - 1;
//                                beep(100);
//                        }
//
//                        if(DATA_BUF[0] & 0x04) {
//                                // Key3
//                                num2 = num2 + 1 > 99 ? 1: num2 + 1;
//                                beep(100);
//                        }
//
//                        if(DATA_BUF[0] & 0x08) {
//                                // Key4
//                                num2 = num2 - 1 < 0 ? 0: num2 - 1;
//                                beep(100);
//                        }
//
//                        // 非常重要,加上后不会连续触发按键
//                        ANY_KEY_PRESSF = 0;
//                }
//
//                dispNumber(0, num1);
//                dispNumber(1, num2);
//                DISPLAY();

                if(TKS_250MSF)       //触摸库函数提供的时间标志位
                {

//                        temp++;          //250ms加一,为下面的显示调用而加
//                        dispnum(temp);
                }

        }
}

以上代码的工程文件(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