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T-LINK连接电路板和电脑,从设备管理器那里可以看到ST-LINK,但是keil里面...

楼主(2022-12-12):
(无正文)

网友A:
keil找不到芯片还是啥问题??

网友B:
别忘了装驱动。

网友C:
keil里面怎么啦?你不说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D:
keil上如何进行调试
写这个文章之前我还考虑要不要写调试这一块,因为习惯问题很多人编程不会去用调试。以前也接触过但后来嫌麻烦就一直没用,其实调试用得好,对程序和硬件的检错有很大帮助。
调试分为软件调试和硬件调试,软件调试可以用来检测编好代码的可行性。硬件调试需要连接单片机,可以用来查看程序在硬件上运行的过程以及检测可行性。硬件调试更加可靠,比较常用,这里就只讲硬件调试。

工具STM32芯片板,st-link或者j-link
步骤①用st-link连接单片机和电脑,keil里面打开debug选项,选择st-link
②在上一步选项右边点settings,进去页面如下,注意一定要选用sw模式
③在flash download中勾选如下选项,注意如stm32f103zet6是512k,stm32f103c8t6是128k,不要选错,不然程序烧不进去也不能调试

④在utilities勾选如下选项
⑤注意编好代码后先编译,再点load,程序就烧进去了,然后才能调试
⑥烧录之后,点击debug选项下的第一项开始调试。开始调试可以设置断点,让程序执行到断点位置停下。
⑦然后如图所示,可以看到单片机的各类外设的工作情况,把断点设在GPIO或者SPI初始化之后就可看到相关数据值的变化。

上述内容参考总结正点原子开发手册

楼主:
keil 里面SW Device  和  JTAG  Device 那里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里面怎么啦?你不说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不好意思,就是那个SW Device  和  JTAG  Device 那里显示  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找不到芯片还是啥问题??

不好意思就是  SW Device  和  JTAG  Device 那里显示  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E:
随便找一个"STM32硬件仿真","ST_LINK硬件仿真"之类的关键词,对着教程一步一步的来
把所有的驱动安装好,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  SW Device  和  JTAG  Device 那里显示  no  target connected

先检查下硬件接线。

网友F:
拔掉在插一下,看下能不能在Keil里面出来, 要检查一下STlink与单片连接的4条线,vdd,gnd,和另外两条数据线。如果不出现,再换一个ST-LINK. st-link也容易坏的

网友G:
keil里面要点击魔术棒配置STlink下载环境,具体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