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提到的FIFO属于寄存器还是属于RAM

楼主(2022-12-12):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如何操作FIFO,当RAM来用就是RAM,当寄存器来操作就是寄存器。

网友B:
寄存器也是RAM。

网友C:
什么型号? 具体提供程序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 具体提供程序才知道。

硬件提供的FIFO就是寄存器了,当然也不排除用软件实现FIFO,这就是RAM了。

网友D:
百度一下“FIFO存储器”,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E:
我也水平差,玩了几年单片机除了ram,rom还真没知道FIFO存储器,它是干嘛用的,赶紧百度一下

网友F:
首先,FIFO是先进先出的一种数据结构,典型的就是队列。
其次,基于FIFO是先进先出特性,要求存放这些数据的物理空间是可读可写的,也就是随机存储,所以是RAM。
再次,所谓寄存器,还不是人为指定的一些特殊地址的RAM区域。

网友G:
单片机的fifo也都是通过设计寄存器来操作的吧

网友H:
FIFO是读写数据的方法,既可以硬件实现也可以软件实现,既可以用寄存器实现也可以RAM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