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和RAM的区别?为何51单片机的寄存器属于RAM的一部分

楼主(2022-12-12):
从物理上讲寄存器和RAM不一样,为什么51单片机的寄存器属于RAM的一部分,谢谢大家

网友A:
RAM 被称作 Read And write Memory.  可读可写存储器,也叫可读可写寄存器
所以,从物理意义上来讲, 51单片机中  RAM 属于 寄存器的一种,而不是你以为的 寄存器属于RAM的一种。

网友B:
寄存器读写速度快于RAM,“51单片机的寄存器属于RAM的一部分” 是指寄存器和RAM统一编址便于管理,但物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读写速度快于RAM,“51单片机的寄存器属于RAM的一部分” 是指寄存器和RAM统一编址便于管理,但物理结 ...

你的回答才是靠谱的,寄存器和RAM物理结构完全不一样,只是51给两者统一编址,便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