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CD或OLED 屏幕厂家是不是会给显示图像、颜色、文字的MCU基础驱动程序?

楼主(2022-12-12):
想问下如果是调LCD或者OLED屏幕厂家是不是会给除了驱动程序外的显示图像、颜色、文字驱动程序?还是要自己写,自己写时间太久了

网友A:
肯定有代码啊,如果自己看pdf写驱动,那要搞到什么时候去,一周都不见得搞得定

网友B:
为了使产品好销售,厂家一般都会提供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使产品好销售,厂家一般都会提供驱动程序。

除了驱动程序(是指配置屏幕的参数)外,还有一些比如显示文字或者线条,图片....这些程序也会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代码啊,如果自己看pdf写驱动,那要搞到什么时候去,一周都不见得搞得定

除了给屏幕设置驱动参数外,有一些厂家也没有其他的显示图像,颜色,文字,线条这些代码,这些都是要自己写,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驱动程序(是指配置屏幕的参数)外,还有一些比如显示文字或者线条,图片....这些程序也会给的吗?

不一定给,有的是显示一副图片,有的是显示英语单词什么的,商家给的只是让买家能够快速测试屏幕的程序,而不是提供技术支持,不要抱有这个希望。至于显示线条什么的,网上例程也很多,要是这些例程都消化吸收不了的话,还是不要玩了。

网友D:
卖家会有驱动代码。如果没有驱动代码的,就不要买。

网友E:
不是说每个供应商都有的
做开发,自己去找器件的话,肯定是找能直接复制代码的来用了,谁愿意一天到晚的啃数据手册呢
但如果像我这样,器件都是采购去买的,开发点什么东西,都是从公司的系统中找元件,那就只能啃数据手册了
所以,你要能通过数据手册来写代码,但还是建议尽量找有现成的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卖家会有驱动代码。如果没有驱动代码的,就不要买。

驱动代码会给,但卖家卖的是产品而不是技术,提供简单的驱动代码进行验证屏幕好坏,不一定会提供所有的代码,而帖主还要有画线条之类的,那就不一定有了,又不是大客户,难道我要显示32*32的大字体,卖家也得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驱动程序(是指配置屏幕的参数)外,还有一些比如显示文字或者线条,图片....这些程序也会给的吗?

只会提供基础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