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代码编译出一大堆错误error C172: 'case': missing enclosing switch

楼主(2022-12-12):
keil代码好多错误不知道怎么修改啊有没有大佬指教一下
51hei_C语言文件.c(66): error C202: 'NS_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51hei_C语言文件.c(67): error C202: 'EW_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51hei_C语言文件.c(168):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51hei_C语言文件.c(169): error C172: 'case': missing enclosing switch
51hei_C语言文件.c(176):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51hei_C语言文件.c(177): error C172: 'case': missing enclosing switch
#include<reg52.h>

sbit EW_1=P1^0;
sbit EW_2=P1^1;
sbit NS_1=P1^2;
sbit NS_2=P1^3;

sbit add_red_time=P1^4;
sbit add_green_time=P1^5;
sbit reduce_red_time=P1^6;
sbit reduce_green_time=P1^7;

sbit EW_red=P2^0;
sbit EW_green=P2^1;
sbit EW_blue=P2^2;
sbit NS_red=P2^3;
sbit NS_green=P2^4;
sbit NS_blue=P2^5;

char count=0;
char red_time=30;
char green_time=25;
char blue_time=0;
char NS_second=0;
char EW_second=0;
char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display_data[4]={0};
char temp_data[4]={0};

char NS_R_G_mode=0;
char EW_R_G_mode=0;

bit NS_R_G_flag=0;
bit EW_R_G_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

void lnit()
{
        P0=0x00;
        P2=0x00;
        EW_1=1;
        EW_2=1;
        NS_1=1;
        NS_2=1;
        NS_led=1;
        EW_led=1;
        NS_second=red_time;
        EW_second=green_time;
        blue_time=red_time-green_time;
        Timer_init();
}

void NS_SMG_drive(char*buff)
{

        NS_1=0;
        NS_2=1;
        P0=~smgduan[buff[0]];
        delay(5);
        P0=0x00;

        NS_1=1;
        NS_2=0;
        P0=~smgduan[buff[1]];
        delay(5);
        P0=0x00;

        NS_1=1;
        NS_2=1;
}

void EW_SMG_drive(char*buff)
{

  EW_1=0;
        EW_2=1;
        P0=~smgduan[buff[2]];
        delay(5);
        P0=0x00;

        EW_1=1;
        EW_2=0;
        P0=~smgduan[buff[3]];
        delay(5);
        P0=0x00;

        EW_1=1;
        EW_2=1;
}

void data_del(char*buff,char data1,char data2)
{
buff[0]=data1/10;
buff[1]=data1/10;
buff[2]=data2/10;
buff[3]=data2/10;
}

void Time_del()
{
if(count>=20)
{
NS_second--;
EW_second--;
switch(NS_R_G_mode)
{
case 0:
{
if(NS_second<0)
{
NS_second=green_time;
NS_R_G_mode=1;
}
}break;
case 1:
{
if(NS_second<0)
{
NS_second=blue_time;
NS_R_G_mode=2;
}
}break;
case 2:
{
if(NS_second<0)
{
NS_second=red_time;
NS_R_G_mode=0;
}
}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EW_R_G_mode)
case 0:
{
if(EW_second<0)
{
EW_second=green_time;
EW_R_G_mode=1;
}
}break;
case 1:
{
if(EW_second<0)
{
EW_second=blue_time;
EW_R_G_mode=2;
}
}break;
case 2:
{
if(EW_second<0)
{
EW_second=red_time;
EW_R_G_mode=0;
}
}break;
default:break;
}
count=0;
}
}

void R_G_B_led()
{
switch(NS_R_G_mode)
{
case0:
{
NS_blue=0;
NS_red=1;
}break;
case1:
{
NS_red=0;
NS_green=1;
}break;
case2:
{
NS_blue=0;
if(count<10)
NS_blue=1;
else
NS_blue=0;
}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NS_R_G_mode)
{
case0:
{
EW_blue=0;
EW_red=1;
}break;
case1:
{
EW_red=0;
EW_green=1;
}break;
case2:
{
EW_blue=0;
if(count<10)
EW_blue=1;
else
EW_blue=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et_time()
{
if((add_red_time==0)||(add_green_time==0)||(reduce_red_time==0)||(reduce_green_time==0))
{
TR0=0;
P2=0x00;
EW_led=1;
NS_led=1;
while(1)
{
data_del(temp_data,red_time,green_time);
NS_SMG_drive(temp_data);
EW_SMG_drive(temp_data);
if(add_red_time==0)
{
delay(5);
if(add_red_time==0)
{
red_time++;
if(red_time>99)
red_time=99;
data_del(temp_data,red_time,red_time)£?
NS_SMG_drive(temp_data);
}while(!add_red_time);
}
if(add_green_time==0)
{
delay(5);
if(add_green_time==0)
{
green_time++;
if(green_time>95)
green_time=95;
data_del(temp_data,green_time,green_time);
EW_SMG_drive(temp_data);
}while(!add_green_time);
}
if(reduce_red_time==0)
{
delay(5);
if(reduce_red_time==0)
{
red_time--;
if(red_time<10)
red_time=10;
data_del(temp_data,red_time,red_time);
NS_SMG_drive(temp_data);
}while(!reduce_red_time);
}
if(reduce_green_time==0)
{
delay(5);
if(reduce_green_time==0)
{
green_time--;
if(green_time<5)
green_time=5;
data_del(temp_data,green_time,green_time);
EW_SMG_drive(temp_data);
}while(!reduce_green_time);
}

楼主:
代码打到这就完全没思路了,要按钮的信号灯,还要加减时长

网友A:
NS_led和EW_led没定义,你看看是下面哪一个
EW_red
EW_green
EW_blue
NS_red
NS_green
NS_blue

160行的switch缺了"{"

网友B:
51hei_C语言文件.c(66): error C202: 'NS_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51hei_C语言文件.c(67): error C202: 'EW_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51hei_C语言文件.c(168):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51hei_C语言文件.c(169): error C172: 'case': missing enclosing switch
51hei_C语言文件.c(176):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51hei_C语言文件.c(177): error C172: 'case': missing enclosing switch

说的很明白了呀,一个一个解决便是

网友C:
还是回去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