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设计一个简易对讲机,如何入手电路的设计呢?

楼主(2022-12-12):
大佬们,想要设计一个建议对讲机,如何入手电路的设计呢?如何确定电路
想问一下大佬们,不是特别清楚完整的制作过程,比如说单片机程序设计,电路设计,仿真什么的。另外,哪里能够比较一条线的获取一些相关知识技术的资料呢?

网友A:
先占个楼,等有空了给你分享一份以前的源码,用NRF24L01实现无线传输,ADC采样声音,DAC播放声音,音质一般般,但是还能听个响

网友B:
对讲机是个大工程。。你确定你要搞?软件就不说了:
射频PA、LNA、APC、AGC、调制、解调,模拟亚音、数字亚音、VCO、PLL、混频(变频)、中频RSSI、噪声检测、VOX、高低通电路、宽窄带、频段划分。。。这些是硬件方面的知识,如果是数字对讲机,还要有4FSK调制解调、声码器(codec)、加密算法、ADC、DAC、降噪。。。。还有频响指标、射频指标、杂散、邻道功率、谐波==一大堆的名词。。
如果只是玩具级的,就免去以上一堆的需求了,一个RDA5820(76-108M),或是BK4802(多频段),专业点的用AT1846、FD688或BK4818、4819.。。

网友B:
忘了,楼宇对讲也是对讲机,是有线的,而上一贴的是无线对讲机的,
有线对讲就一个消侧音,其它的就是一大堆运放、放大器了。如果是单工的,就不用消侧音,又简单了

网友C:
首先要确定有线还是无线;有线的线缆要求多少条?

网友D:
模拟对讲机现在都有专门的IC,买一对几十元的拆看看就知道了,电路非常简单。
现在的数字无线音频传输方案颠覆了我80年代接触的模拟方式的经典电路。就说收音机,现在的方案都看不到可调电容、调谐电感,天线进入,直接出来立体声(FM)了。

楼主可以考虑做无线数字对讲机,很容易,我早两年用2.4G带LNA和PA(100mW)的模块做数字对讲机,用CVSD调制,乡下距离大约1500米,我喜欢美剧中美菌对讲机那种声音,有点沙沙的,据说就是CVSD调制的,所以我做了出来,可以大喊大叫也不容易有严重失真,误码率达10%还不妨碍听懂。

网友B:
声音有点沙沙声,那是模拟机信号较弱时的底噪,距离远了就会这样。数字机则没有这种声音:要么收不到无声,要么收到就很清楚--数字机的一大特点!大喊大叫也不容易有严重失真是因为AGC起控了,不致于削顶。

2.4G的远距离通讯,民用还受不了成本,民用的一般就是VHF(136M-174M)和UHF(400M-480或扩展到520M),航空段约为110-130M,森林火警约为350M,海事频点忘了是多少了,还有一个天气预报的专用频点,MS也是100多M的。
V/U段的调解IC有很多,上述的1848、6818、4802、4818、4819都可以做到,4802还可以免MCU,其内置了16个频点可以直接使用,4802是玩具级的0中频FM调解器,使用方便:一个4802+PTT按键+MIC+喇叭+信道开关,就是一台对讲机,距离不远,200米,不加PA的LNA估计还是有的(业内把它当做VCO+PLL来使用),价格也很亲民。。6818还包含了广播76M-108M,800多M的频段。

另外,男生大功率的射频玩多了,后代生女机率大大增加,我身边玩射频的10个有8个是生女的,别不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声音有点沙沙声,那是模拟机信号较弱时的底噪,距离远了就会这样。数字机则没有这种声音:要么收不到无声, ...

何以见得???
上辈男多女少下辈也会是这样,反之亦然

网友F:
楼主这问题有点业余,可能楼主都没玩过无线通信,都不知道对讲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人使用,什么频率使用,在多大范围使用,在多大功率使用,在什么地形使用,都是有讲究的,如果只需要简单对讲,小学生都能做,一收一发简单功放和震荡就能对讲,单片机都不需要,如果想做类似于摩托罗拉Gp88,日精,八重洲,建伍这些民用机型,您的一己之力得能对抗人家整个工程师团队。否则,连对讲机机壳上一个简单阵列按钮开模都搞上一年都搞不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声音有点沙沙声,那是模拟机信号较弱时的底噪,距离远了就会这样。数字机则没有这种声音:要么收不到无声, ...

你的意思用对讲机多了会不生儿子,不会是迷信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用对讲机多了会不生儿子,不会是迷信吧。

是不是迷信不好说,反正这边的人都这么说,事实也是如此。我身边的人婚前玩大功率射频的,婚后大都是生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问题有点业余,可能楼主都没玩过无线通信,都不知道对讲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人使用,什么频率使 ...

楼主本来就想做个业余的、简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楼,等有空了给你分享一份以前的源码,用NRF24L01实现无线传输,ADC采样声音,DAC播放声音,音质一般 ...

好弄?能发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声音有点沙沙声,那是模拟机信号较弱时的底噪,距离远了就会这样。数字机则没有这种声音:要么收不到无声, ...

我可能表达不清楚,我是指声音有点沙哑的样子,不是背景声,数字通信,没有模拟通信的背景声。这种声音是CVSD调制引起的。一般使用11~16kbit/s的码率,我用16kbit/s,即2K字节一秒,4连1音节检测(鍕用就是)。

网友J:
宝里有现成的对讲机套件卖。可以先买2副学习一下。然后在调试通了(这个可不是焊接成功了,就能用了,)。就能学会很多,然后在研究高频段的,大功率的。一点一点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宝里有现成的对讲机套件卖。可以先买2副学习一下。然后在调试通了(这个可不是焊接成功了,就能用了,)。 ...

这调试需要有专用的设备仪表才行,简易的和专业的差别太大了,不同那种硬件的简易电路只要能收发和对频就可以用了